三极管参数请教

楼主(2010-04-08):
请问三极管的这些参数代表什么:

Q2N3906

Is=1.41f   Xti=3   Eg=1.11   Vaf=18.7   Bf=180.7   Ne=1.5   Ise=0

Ikf=80m  Xtb=1.5   Br=4.977   Nc=2   Isc=0   Ikr=0 Rc=2.5   Cjc=9.728p

Mjc=.5776   Vjc=.75   Fc=.5   Cje=8.063p   Mje=.3677   Vje=.75   Tr=33.42n

Tf=179.3p   Itf=.4   Vtf=4   Xtf=6 Rb=10

网友A:
AF flicker noise exponent 1.0 噪声指数
BF ideal maximum forward beta 100.0 最大正向放大倍数
BR ideal maximum reverse beta 1.0 最大反向放大倍数
CJC base-collector zero-bias p-n capacitance farad 0.0 集电结电容
CJE base-emitter zero-bias p-n capacitance farad 0.0 发射结电容
CJS (CCS) Substrate zero-bias p-n capacitance farad 0.0
EG bandgap voltage (barrier height) eV 1.11
FC forward-bias depletion capacitor coefficient 0.5
GAMMA epitaxial region doping factor 1E-11
IKF (IK) corner for forward-beta high-current roll-off amp infinite
IKR corner for reverse-beta high-current roll-off amp infinite
IRB current at which Rb falls halfway to amp infinite
IS transport saturation current amp 1E-16 饱和电流
ISC (C4) base-collector leakage saturation current amp 0.0 集电结漏电流
ISE (C2) base-emitter leakage saturation current amp 0.0 发射结漏电流
ISS substrate p-n saturation current amp 0.0
ITF transit time dependency on Ic amp 0.0
KF flicker noise coefficient 0.0 噪声系数
MJC (MC) base-collector p-n grading factor 0.33
MJE (ME) base-emitter p-n grading factor 0.33
MJS (MS) substrate p-n grading factor 0.0
NC base-collector leakage emission coefficient 2.0 集电结漏电系数
NE base-emitter leakage emission coefficient 1.5 发射结漏电系数
NF forward current emission coefficient 1.0 正向电流系数
NK high-current roll-off coefficient 0.5
NR reverse current emission coefficient 1.0
NS substrate p-n emission coefficient 1.0
2 页 共 9页
PTF excess phase @ 1/(2p TF)Hz degree 0.0
QCO epitaxial region charge factor coulomb 0.0
RB zero-bias (maximum) base resistance ohm 0.0 最大基极电阻
RBM minimum base resistance ohm RB 最小基极电阻
RC collector ohmic resistance ohm 0.0
RCO epitaxial region resistance ohm 0.0
RE emitter ohmic resistance ohm 0.0
TF ideal forward transit time sec 0.0 正向传递时间
TR ideal reverse transit time sec 0.0 反向传递时间
TRB1 RB temperature coefficient (linear) 0C -10.0 RB的温度系数
TRB2 RB temperature coefficient (quadratic) 0C -20.0
TRC1 RC temperature coefficient (linear) 0C -10.0
TRC2 RC temperature coefficient (quadratic) 0C -20.0
TRE1 RE temperature coefficient (linear) 0C -10.0
TRE2 RE temperature coefficient (quadratic) 0C -20.0
TRM1 RBM temperature coefficient (linear) 0C -10.0
TRM2 RBM temperature coefficient (quadratic) 0C -20.0
T_ABS absolute temperature 0C
T_MEASURED measured temperature 0C
T_REL_GLOBAL relative to current temperature 0C
T_REL_LOCAL relative to AKO model temperature 0C
VAF (VA) forward Early voltage volt infinite
VAR (VB) reverse Early voltage volt infinite
VJC (PC) base-collector built-in potential volt 0.75
VJE (PE) base-emitter built-in potential volt 0.75
VJS (PS) substrate p-n built-in potential volt 0.75
VO carrier mobility knee voltage volt 10.0
VTF transit time dependency on Vbc volt infinite
XCJC fraction of CJC connected internally to Rb 1.0
XCJC2 fraction of CJC connected internally to Rb 1.0
XTB forward and reverse beta temperature coefficient 0.0 正向和反向放大倍数的温度影响系数
XTF transit time bias dependence coefficient 0.0 传递时间系数
XTI (PT) IS temperature effect exponent 3.0 IS的温度影响系数

网友B:
要是中文的就更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