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ON电源控制寄存器

楼主(2010-04-08):
POR: 上电复位状态位
1 = 未发生上电复位
0 = 发生上电复位(必须在上电复位发生后用软件置位)
BOD: 欠压检测状态位
1 = 没发生欠压检测
0 = 发生欠压检测(必须在欠压检测发生后用软件置位)

用软件置位是什么意思呀,置那里的位呀,谢谢!

网友A:
首先, PCON是一个电源控制寄存器
那么在PCON寄存器中对应的POR位,和BOD位也同时有对应的位权、
什么是软件值位? 比如:BSS PCON,1    就是说明将PCON寄存器中的第1位(第1位假如是对应的POR)值1了。
小弟能力有限,只能回答得了这一点,有不对的地方还请楼上的楼下的大虾们多多提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