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关于锁相环4046的问题

楼主(2010-04-08):
想使用74hc4046把60hz倍频到12MHz,大约200000倍。锁定时间无特别要求。
hc4046本身vco输出12mhz不成问题,但感觉倍频范围太高,担心vco输出抖动厉害。
谁做过类似的东西,提供点建议。
我的想法是鉴相器输出使用多级rc滤波器,然后给vco。

网友A:
锁相环本身就是一个反馈电路,各环节设计不好要振荡的。尤其是鉴相本身就是有90度相移的,一级简单的RC滤波都不能满足稳定性要求,需要补偿。你要用多级RC滤波,相位问题需要非常注意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