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O base 问题讨论

楼主(2010-04-08):
在ADS编译环境下进行开发
RO base 和 RW base大家是如何理解的?

我觉得应该是指的镜像文件的运行域地址
通过__main()函数完成装载域到指定的运行域
因此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
如果在编程的过程中,没有用到__main()函数,而是直接由startup.s跳转到应用程序
那是不是无论这个RO base 和 RW base怎么设置,对程序都没影响啊?

网友A:
在内存里调试的时候,RO base要填写的是板上内存(或SDRAM)的真实物理地址  RW base要填写系统可读写内存的地址
RW BASE > RO BASE
RO BASE 到RW BASE  之间的区域放的是程序的代码段
RW BASE  之后的区域放的是程序的数据段

当然如果程序是到FLASH里运行的话也是同样的逻辑
看处理器的数据手册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还是不是很明白3楼说的

如果程序在flash里运行的话
flash运行的时候不是只读的吗,因此WR段应该会到RAM里吧

还有,如果不采用内存调试的话,就是说做一个如果是做一个产品的话,程序要固化在flash中,那是不是RO base 就必须是0x0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