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78H05的使用

楼主(2010-04-08):
我使用78H05(5V/5A)输入,出均接4700uF电容,输入电压加到9V,输出才5V/1.6A,电流再加大电压就下降了,一般常识只要输入大于输出3V就能正常工作,请教怎么才能得到5A电流?谢谢

网友A:
输出1.6A时,输入电压是否下降了?

楼主:
没有下降

楼主:
前端电源电流可达20A

网友B:
78H05的发热时不是很大啊?如果是,那就很正常。

楼主:
没有温度,我在试机,加大散热妻了,开机上不去,就关了,

楼主:
我试了好几只管子都这样

网友B:
应该是内部芯片电流不够,这个时候应该发热会增加才对。

楼主:
我试的时间只几秒,所以没要温度

网友C:
我也测试过,结果差不多。用电阻做负载,大多在1.6A保护,也有接近2A的。所谓78H05好象都是假货,搜不到正宗的PDF手册。应该都是普通的7805K改字的。

楼主:
我觉得是我外接什么地方没接对

网友B:
估计就跟10楼说的,是实际电流不够,所以限流了。

网友D:
要加散热片吧

楼主:
加大散热器了

网友E:
带载时测量78H05输入端波形就知道原因了?

楼主:
我加的是直流

网友F:
78H05,金封的吧,没记错是3A的,同学在项目里用过
应该是买到假货了,这东西很贵

网友B:
估计是78R05假冒的。

网友G:
多钱买的?

网友H:
个人见解:
如果真如你说的,9V输入,5V输出,负载电流1.6A,当再增加负载电流就会出现输出电压下降,那么,真有可能是实际输出电流不够,带载能力有限,至于工作输入输出压差其实应该参考技术资料中的输入输出压差和输出电流的关系曲线,如果需要大电流输出,这个电压会增大的。不过参考楼上所说的能输出最大3A电流的话,也真有可能你买到假货了,呵呵。就像317,这用的很多,但性能差别很大。建议你和厂商的技术支持沟通一下,要一份详细的技术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