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bus/DeviceNet] can初学 求助

楼主(2010-04-08):
用zlg的开发板(lpc2290)上做can发送,pc机接受的实验,可以,用的pci5121,自己做的板子用的2292,同样的程序,觉得应该可以吧,但是为什么发送错误计数器一直加 到255 就复位停那了,外部也没接线,收发器用的82c250,是系统配置的问题么,觉得2292的应该兼容2290的程序啊。。。。。

网友A:
总线上有错误,当计数器超过255,会自动关闭总线,不能发也不能收。
你可以看看错误类型,然后根据错误提示去修改硬件或者软件。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canh canl没接总线上去,zlg的开发板没接到总线上,canh canl上能测到波形的

网友A:
只有一个节点是不行的,至少两个节点连在一起,因为没有收到ACK,控制器会一直发送CAN报文。

网友B:
楼上正解
另在中断服务程序中,最好加上总线关闭后,重新初始化启动总线的代码

楼主:
解决了 是收发器硬件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