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TYW,是否有计算板间电容什么的相关书籍?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0-04-08):
平板电容?好象高中课本里有。其它的电容一律都是用这个公式的。

网友B:
《电磁学》

等距离大面积平板间的电容计算较容易,其它的就较麻烦了。

设平板面积为 A,板间距为 D,板间介质介电常数为 ε

由高斯定律得(作一个封闭面包裹住一个平板,板间等场强 E,板外场强为 0):

∫E • ds = E A = Q / ε

V = ∫E • dl = E D

根据电容的定义,有

C = Q / V = ε A / D

网友C:
〓◆ 电容器及其应用 263页 41.8M ◆〓

网友D:
老T ,你现在是我们的数字图书馆,服了!

楼主:
多谢各位
不过我没有表达清楚

情况如下
前日去一衙门
一电子工程师说我们布的板有问题
有时分布电容大
又是什么耦合电容什么的

当时一肚子气
但对此方面不是很懂
不好反驳
回来后想查查和电路板有关的
板间电容啊,EMI啊
手头没有资料
这才想起问TYW

不知道这回表达清楚没有
还请指点

网友B:
分布电容也是电容,只是形态上不象个电容器件而已。

看一下电容量的式子(平板电容):

        C =  ε A / D

如果布线的距离太近(D小),分布电容就大。而如果布线较宽且上下层重叠(A大),则分布电容也会较大。另外如果采用的基板的介电系数较大,也会影响分布电容。

PCB的EMI不是仅看所谓的分布电容的,别忘了还有一个分布电感,这两个因素整合成一个参数——特征阻抗。这才是EMI所要关注的重点。如果传输线的设计完整,而且端阻抗都匹配合适,那EMI就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网友C:
印刷电路板设计在真实世界里的EMI控制 137页

网友E:
老T叔,果然是神一般的存在啊。。。。膜拜ing

楼主:
非常感谢TYW和HWM两位大侠
这个贴暂时不结,
希望大家都能来学习学习

这里我也有介绍一下浅薄的经验
希望抛砖引玉
带给大家一点启示

曾做过CE认证
有EMI EMC等方面的要求
做的改动就是
1、重新布线,尤其重视电源、地
2、在外壳内壁涂刷屏蔽层(手工,自己刷的)
3、有一种类似锡纸的专用屏蔽纸,将整板包住

改动原因:
1、地:被辐射不过关
2、同上
3、有通向外部的传感器线,在主动辐射测试中
   类似于天线的作用,另外,还有静电测试
   (外壳有按键,挡不住),因此综合多种情况
   采用了上述3中办法才涉险过关

欢迎大家交流

网友C:
谢谢LZ的金焰.

    你有一个苹果,我有一个苹果,相互交换后每人仍然只有一个苹果;你有一个思想,我有一个思想,彼此交换后每人就拥有了两种不同的思想。俗话说:“送人玫瑰,手留余香。”在帮助别人的过程中,我们也许得到的更多。

与人方便,自己方便

网友B:
EMC三准则:

1)不对其他系统产生干扰。
2)对来自其他系统的干扰不敏感。
3)不对自身产生干扰。

防止干扰的三途径:

1)抑制干扰源的发射,消灭在萌牙之中。
2)尽可能使其耦合路径无效,加强屏蔽。
3)减低被干扰对象的敏感度,亡羊补牢也许为时不晚。

楼主:
hwm概括的精辟

我们不仅要知其然
更要知其所以然

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
发现不仅PCB本身的设计
会影响EMI/EMC
结构也很重要
结构和PCB的布局之间关系也很重要
比如
外壳有按键
其下放的PCB器件就要考虑
干扰,被干扰,
还有静电等等问题
因此
EMI/EMC学好做好非常不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