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制作一直流信号放大与控制电路。

楼主(2010-04-08):
直流放大电路、比较电路、三极管驱动电路、直流稳压电源电路、负电源产生电路等。
程控放大器等。放大倍数分别为110100(输入信号为050mV时,放大100倍;当输入信号为50mV500mV时,放大10倍;当输入信号为0.5V5V时,放大1倍);

网友A:
三个比较器,一个运放,一个数据选择器就可以实现程控增益了。

网友B:
你这个是要设计程控增益放大器吗?
建议你主放大器由四只高精度、低温漂的OP07组成带自举电源的差动放大器,可以连续实现不同倍之间的增益;
另外,为提高抗干扰能力及抑制高频噪声需要有滤波。

网友C:
不是很懂,路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