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抢答器问题

楼主(2010-04-08):
我在写一个四人抢答器的程序,主持人按一次S5键允许抢答,有人按键抢答后置位s5,其他人按键无效
module shiyan(s,s5,l);
input s5;
input[3:0] s;
output[3:0] l;
reg[3:0] l;
integer n;                //这个n也不知道怎么用,或者根本就不需要
always@(posedge s5)       //这个用什么触发啊,电平和上升沿都不行啊
begin
   n=1;
   if(n==1)
   begin
    l<=s;
   if(l[1]||l[2]||l[3]||l[0]==1)
    begin
    l<=(l&4'b1111);
    n=0;
    end
   end
end
endmodule

其实就是不知道主持人的按键s5该怎么设置,请教啊!!!谢谢各位!

网友A(2012-11-16):
s5作为使能,当s5有较时后面的功能才有较

网友B:
s5作为使能,当s5有较时后面的功能才有较
引用 网友A:
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