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时器级联错一个计数

楼主(2010-04-08):
用两个定时器级联,捕捉外部信号。然后在中断里读取两个定时器的值。
现在问题,偶尔数据会少65536个数值。

是由于在读一个定时器后数值后,下一个定时器刚好进位,结果刚好少65536个数值。

请问怎么解决,才能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

网友A:
这个问题不难,可以先读高位定时器,再读低位定时器。如果低位定时器的值小于一个门限,比如100,就对高位值加1。
更好的办法是读2次:先读低位定时器、保存到LowCnt1,再读高位定时器、保存到HighCnt,再读一次低位定时器、保存到LowCnt2。通过判断,就很容易知道是否需要进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