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orcad capture cis未响应

楼主(2010-04-08):
cadence orcad capture cis未响应一次后,再多次进入,都是未响应状态,于是我就把它删除了,只删除了product部分,没有全部删除干净,于是重装后,进入还是未响应状态?其他的子程序,如pcb就可以进入?为什么呢?难道一定要彻底重装吗?

网友A:
spb15.x版本有这个问题,需要等很久才会启动CIS,或者你没打补丁、或者你机器确实太慢...

楼主:
我是16.2版本的,没方法,后来我就装了orcad的10.5,反正pcb我不用的。

网友B(2013-03-28):
找到 注册表 HKEY_CURRENT_USER\Software 找到 orcad ,把他们删除,保存,就行了。

网友C:
我的以前可以打开 今天出现了这样的问题 不知道还有没有其他的方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