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NCR201输出正负电压

楼主(2010-04-08):
最近使用HCRN201,效果还不错,按照手册上的电路图连接,精度还可以,但想问一下,是否可以输出正负电压。
比如我输入0~2.5v,是否可以输出-10V~+10V
以下是器件手册

网友A:
它说白了只是个电流受光控制的电流源,输出正负信号是看你怎么接了。

网友B:
在接收端先放大20/2.5倍,得到0-20V的输出,然后用加法电路或减法电路就可以得到-10V到10V,不过得先得到一个-10V或10V的电压基准。

网友B:
或者,如果接收端的运放不是单电源的并且电压范围允许的话,直接把运放A2的正输入端接-10V也行。

楼主:
4楼说的很对啊,实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