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给个技术方案吗?请高手给个大概的思路

楼主(2010-04-08):
1)应用于脉冲工作的AC-DC模块,峰值功率约150W,平均功率一般不超过50W (占空比<30%) ,有体积限制;
2)输入电压:85~264VAC 47~63Hz,适应全球电压;
3)输出电压:5V( /-10%可调),最大不超过5.5V;
4)最大输出电流:≤30A (脉冲输出的峰值电流);
5)工作时的脉冲输出宽度:100-600ms(不超过800ms);
6)工作时的脉冲占空比:<30%,也就是说,假定150ms脉宽,则脉冲间隔≥350ms,依次类推;
7)电压纹波:<80mV
8)电源效率:>70%
9)自带过流保护、过电压保护、短路保护、过载保护;
10)带一路外控端口(高电平导通,低电平关断,用于输出脉冲的控制);
11)启动和上升时间待定,保持时间>20ms;
12)冲击电流、漏电流以及其他参数按照一般行业标准。

2.外观设计要求及使用环境
1)PCB上不需要提供接头插座(输入输出留出焊盘或者引线即可);
2)使用环境为密闭空间;

请相关经验的人士能提个大概的方案么?本人没有经验,目前需要一个技术方案!

楼主:
难道没人做过类似的电源吗?

网友A:
怎么了,想外包项目?

网友B:
用常规反激式开关电源电路就可以搞定。
成本范围?
产品用途?

楼主:
谢谢楼上的,产品是供一种小型家电用电的。成本控制500以内,我发现输出电流比较大30A,还有对纹波的要求80mV 能推荐下芯片么,我想尽量用集成芯片做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是个学生,这是个练手的项目能给个意见么

网友C:
对于脉冲宽度的定义不是特别理解, 是定义PWM吗, 为什么要做这个定义.
你定义的占空比和功率又有什么关系....

如果是一个简单的150W电源, 宽范围输入用反激就搞得定.

楼主:
输出的是脉冲方式的,30A的电流很大。这一点和普通开关电源有区别吗?

网友D:
网上找一下FLYBACK的方案,尤其是IC公司的,比如PI,TI,FAIRCHILD等IC应用方案,应该挺多的吧。

楼主:
欢迎一起讨论

楼主:
你们平时做的开关电源是工作于脉冲方式还是稳定输出方式?

网友A:
什么叫脉冲方式?什么叫稳定输出方式?

网友E:
主变按80W输出设计,输出端做极低频斩波即可

网友F:
这个电源难度有点大哦!宽电压输入,而且输入电流也比较大的!

网友G:
既然是脉冲电压输出,还搞个纹波电压?

楼主:
回复 网友E:
谢谢解答能说详细点吗,我是新手,多谢了

楼主:
期待高手解答

网友H:
+_+...
=_=!!!
高手就在上面啊,你怎么看不到~~~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我设计大概的模块,大家提下建议吧,或是给些详细的建议,谢谢了
  交流输入(AC)
         ↓
      EMI滤波 (AC)
             ↓
整流滤波(AC/DC)
        ↓
       PFC电路      ←  PFC控制电路

       ↓
直流斩波(DC/DC)←  DC/DC控制电路
       ↓
  输出滤波 (DC)     外部保护电路
       ↓
      直流输出 (DC)

楼主:
希望大家看了我的技术参数指标后对我做的模快设计的问题提出修改建议,
我现在需要的是份详细的技术方案

楼主:
晕,咋没人看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