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58 双电源

楼主(2010-04-08):
想用lm358 做电压跟随器 跟随交流电压 是不是一定用双电源供电

网友A:
单电源也可以啊,只要把交流信号偏置在中间电位就可以了。

网友B:
2楼:
偏置之后还是不是跟随器,难说。至少增加了一个直流成份。

网友A:
输入输出当然要再隔直了

网友B:
4楼:
输入输出均隔直,只对稳定的信号有效,对变化(幅度变化或频率变化或相位变化)就无法保证跟随。
所以还是老老实实用双电源为是。

网友A:
恩  又长了知识了 嘿

网友C:
为什么对幅度变化或频率变化或相位变化就无法保证跟随呢?

网友D:
为什么对幅度变化或频率变化或相位变化就无法保证跟随呢?
引用 网友C:

我也想知道为什么,maychang大哥赐教啊

网友E:
另外频率过低时,电容的影响就不可忽略。

网友F:
隔直的原理其实类似高通滤波,如果信号的频率不是远远大于高通的截止频率的话,就会有一定的幅度衰减和相移了。

网友G:
11楼正解。
用了隔值肯定对信号的相位,频率特性有影响的;就是看你能承受这种影响不?

网友B:
9楼所言,太过简单了一些。加上10楼和11楼,才算完整。

网友D:
反正是正负电压供电,为什么交流电输入要加隔直电容啊?不加电容不行的吗?

网友B:
14楼:
如果不需要隔直,可以不用隔直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