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射极跟随器的问题

楼主(2010-04-08):
我在看《晶体管设计电路上》这本书里看到(52页):
     使用发射极负载电阻Re的射极跟随器,在取出很大电流(接上阻抗低的负载)时,输出波形的负侧被截去。
      带电阻负载的射极跟随器,如没有预先将空载电流增大到比最大输出电流还要大一些时,输出波形的负侧就被切去,不能得到最大的输出电压。
看了好久,还是不太理解,哪位大侠能帮我这个小菜详细解释解释吗?谢谢~~~

网友A:
哎 老外的书就是难懂啊。不太喜欢看日本人写的这类型的书

网友B:
“输出电流的负侧”实际上是发射极电阻Re上电流减小。
Re上电流是双重减小,一方面射极跟随基极,电位降低,Re上电流减小,另一方面,已经减小了的电流还要分出一部分给负载,结果负载上就得不到应有的“输出电流的负侧”,切了负峰。

网友C:
若没有RL则压降在re上,此时上阻抗低的负载,Ib也将变小;

RE上的电流是固定的,若是电容耦合输出就
就相当与RE与RL并联了;
当取出很大电流(接上阻抗低的负载)时,re//RL 很小,UE电位降低,UBE减小。

但是对于“已经减小了的电流还要分出一部分给负载,结果负载上就得不到应有的“输出电流的负侧”,切了负峰。”还是不理解?

网友C:
下削波是不是涉及到静态工作点的选择问题?
如果是直接耦合的话就涉及到静态工作点了

网友D(2010-05-11):
这是翻译的问题,不是老外的问题

网友E:
我也在看这本书,理解了下,我觉得可以不要考虑的太复杂了,可以从射极跟随器的左右来说
射极跟随器就是说输出信号跟随输入信号进行变化来工作的,按照书上的设计,340Ω*9.7ma=3.3v,也就是负端最大只能得到3.3v,而输入信号负端有4v,就是说3.3v无法满足要出输出的4v了,有0.7v的丢失了.
也就是说这个电路可以用在输入最大为6.6Vp-p的输入信号.
如果要解决这个问题,
1,在最开始设计的时候就要把负载考虑进去,在负载重的时候最大输出电流在Re//Rl上产生的电平仍然能跟踪输入信号.
2,使用改进型电路.

以上是我个人的一点点理解,是否正确还请各位达人来斧正,不胜感谢!

网友F(2010-07-01):
射极的静态电压为6.6V,上下变化4V,并联电阻340,当最小电压2.6V时不能提供9.7mA的电流。
实际当射极电压小于3.3V时就不能正常提供电流。所以输入信号峰-峰值不能大于2倍的(6-3.3)V

网友G:
1.典型的负反馈电路!!降正常
2.e端静态工作点与共射基本相比往下降,所以削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