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elsim测试文件,哪位高人能帮我加个注释!

楼主(2010-04-08):
module test_counter;
reg clk, rst;
wire  gpsout;
counter #(5,10) dut (count,clk,rst);
initial // Clock generator
  begin
    clk = 0;
    #10 forever #10 clk = !clk;
  end

initial // Test stimulus
  begin
    rst = 0;
    #5 rst = 1;
    #4 rst = 0;
    #50000 $stop;
  end

initial
    $monitor($stime,, rst,, clk,,, count);

endmodule

楼主:
特别是:counter #(5,10) dut (count,clk,rst);
initial
    $monitor($stime,, rst,, clk,,, count);
不太懂。

网友A:
这个是系统任务。

网友B:
counter #(5,10) dut (count,clk,rst)里#后面是参数定义,看一下模块的说明文档或源码就知道是对里面的那个参数赋值了,$monitor是系统任务,监视和输出参数列表的内容,建议找本讲verilog的书具体看看

网友C:
看verilog2001相关语法就ok了

网友D(2012-12-10):
$monitor 是系统任务的一个监控指令,在多模块调试情况下,须配合$monitor on和$monitor off持续监视;
$time是利用时间系统函数可以得到当前的仿真时刻,$monitor($stime,, rst,, clk,,, count)就是监视在上述得到当前的仿真时刻rst,, clk,,, count变量的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