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2系列单片机掉电唤醒时间

楼主(2010-04-08):
请问各位大侠,stc12系列的单片机的掉电唤醒时间是多少?说明书上没有给出这个参数,最近在做这方面的实验,如果唤醒时间过长就会影响信号的采集,导致丢信号的现象出现, 请大侠们多多指教

网友A:
STC的单片机只支持外部中断唤醒,所以如果你是需要定时唤醒,还是免了吧.不过用外围电路可以实现这个功能,具体找姚工

楼主:
我用的是外部中断唤醒,是外部的一些列脉冲,现在的问题就是唤醒的时间太长了,导致这个单片机刚唤醒起来,外部信号已经过去了,采不到信号了,不知道怎么解决

网友B(2015-11-17):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外部中断唤醒,是外部的一些列脉冲,现在的问题就是唤醒的时间太长了,导致这个单片机刚唤醒起来, ...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外部中断0掉电唤醒,然而等到单片机正常运行后,有效脉冲已经丢失了

网友C:
就是晶振的起动时间,一般在几个至20毫秒之间

网友C:
如果有内部振荡器的话会快很多

网友D:
掉电怎么唤醒?是休眠唤醒吧?这个主要取决于时钟的起振速度,晶体在10mS量级,内部RC在10uS量级,还跟MCU的电源管理策略有关,手册一般会给这个数据的,不过STC的有没有就不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