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8路音频采集

楼主(2010-04-08):
现在想做一个音频采集传输的东西,大概是8路音频采集压缩,然后通过网络传输出去。

不知道用什么型号的DSP合适?

我想用DSP+ARM的方式,不知道5402,或者5416这类的DSP是否合适?

百度里好多例子都是采集一路的,我现在主要是采集8路,不知道该怎么做。

之前没怎么碰过DSP,是新手,还请达人指点一二,多谢。

网友A:
选之前你要先评估一下能力,比如你说的8路音频用5402,假设5402的MIPS是100,如果8路音频耗费的MIPS超过100,那1片5402就不行,只能换处理能力更强的DSP,或者多片5402的办法。

网友B:
TECHWELL有很多可以单片采集四路音频的芯片,2865、2864、2815、2835等,不过这些都同时还带4路视频采集,两片的音频可以级联成8路放到一个I2S总线上;
主控芯片只要找一个自带I2S接口并且可以采集到8路的即可;
当然,你也可以不及连,那样就要占用两个I2S口了。

网友C:
cobranet?
直接用cs的套片吧

楼主:
请问楼上的意思是??

网友C:
呵呵,当我没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