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问题,请高手支招

楼主(2010-04-08):
我现在的产品用到一个9针DB头。9针DB头实物引脚有11个(其中有两个是定位用的)。由于原理图上画的是9脚,PCB封装做的是11脚,所以导网络到PCB的时候总是出错。请教一下大虾,你们碰到这种问题是怎么处理的啊?除了在PCB里面ECO以外。

楼主:
也除了在原理图上面加引脚

网友A:
1-固定孔标号删除;
2-原理图元件库里加两条腿,隐藏起来

楼主:
删除不掉,报错

楼主:
DELETE ALPHNUMBER是灰色

楼主:
POWERLOGIC引脚是怎么隐藏的啊?

网友B:
原理图上就添加这两个脚

楼主:
应该还有其他办法

网友C:
在PCB做封装的时候, 可以画两个定位孔的

网友D:
就在原理图上加2个脚呗,不连接就行了

网友E:
1楼说的对,或者PCB做空删标号(标号为空),或者原理图定义两个脚然后隐藏,也可以原理图库做引脚然后画原理图时加不连接标号(红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