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34063的问题:

楼主(2010-04-08):
看看这个计算器:
http://www.21ic.com/tools/circuit/201003/54210.htm

后面有两句话是这样的:
1:快速开关二极管可以选用IN4148,在要求高效率的场合必须使用IN5819!
2:34063能承受的电压,即输入输出电压绝对值之和不能超过40V,否则不能安全稳定的工作。

不太明白第二句:为什么【输入输出电压绝对值之和不能超过40V】?
我的电路输入24V,输出35V,岂不是要泡汤?

网友A:
输入输出电压绝对值之和不能超过40V

楼主:
这句话肯定有问题,八竿子达不到一块啊:说操作电压不要超过40V不就得了!

网友A:
输入  +  输出  ok?

网友B:
DATASHEET有这句么?

网友C:
Buck电路和Boost电路肯定不是这样的要求。但Buck-Boost电路理论上是这样的耐压要求。
所以这是对特定拓扑而言,并非通用技术条件。

网友A:
晕倒,前级加后级,人家没说错啊

楼主:
Google了下,发现这个资料:直流降压调节器HYM2575
图11.反向Buck-boost结构输出-12V
同时,调节器上出现的最大电压是输入和输出电压绝对值的和.

所以我认为:反向Buck-boost结构输出才有这个问题:

楼主:
分析了下,好像真有这个问题,看这个图:

是Q1的Vceo决定的,换个150V的2N5550就行了,大家确认下还有没有别的地方要注意的

楼主:
这个电路好像不需要这么麻烦,没有叠加的影响:

楼主:
问题没有解决,没有理论依据...

楼主:
又钻牛角尖了,哎......................................................................................................................................................................................................................................................................................................................................................................................................................................................................................................................................................................................................................................................................................................................................................................................................................................................................................................................................................................................................................................................................................................................................................................................................................................................................................................................................................................................................................................................................................................................................................................................................................................................................................................................................................................................................................................................................................................................................................................................................................................................................................................................................................................................................................................................................................................................................................................................................................................................................................................................................................................................

楼主:
不知道斑竹赞不赞成咱钻牛角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