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位的AD计算问题

楼主(2010-04-08):
10g -10kg 之间称重

10g起跳动

现在OP07放大后 从0g-10KG 看电压变化是2.60V ---3.0V之间变化 其中mv单位
没观察。

用10位AD可以测吗?

10000/10=1000  10位AD是1024刻度 理论上5/1024=0.0048V=4.8mv可以测出

单片机选用的是只能5V参考电压的 10位AD普通51单片机

这样的话 就是需要3.0-2.6=400mv 内测 10g--10kg的物重

但400mv 内 只有 (0.4*1024)/5  = 81 个刻度了 没法测10g起变 只能10KG/81=124g起跳

初次弄AD.是不是我方法不对 ?应该怎么处理呢?

网友A:
放大电路参数不合适,如果没有负值,尽量将0g向0V靠拢,放大倍数加大,将10kg向5V靠拢,当然要注意单片机的电压输入范围,防止AD转换失真

楼主:
谢谢ls
是否 将0-10kg  转换在0-5V之间变化 才可以实现?
或者采用14位及以上的AD也可以实现?

网友B:
楼主说的对,两种方法都可以实现,不过我感觉第一种方法更好一些,也更合理一些。

网友C:
用更高分辨率的AD,实际上有很大一部分量程浪费掉了,换句话说,得到的码里面只有很少一部分有用。
当然应该用第一种方法,将输入加一个稳定的偏置。

楼主:
谢谢楼上几位

看来还是得把电压 范围调掉0-5V间

网友D:
是电子称,用51?换个吧,市场上16bitAD的MCU很多。

网友A:
是电子称,用51?换个吧,市场上16bitAD的MCU很多。
引用 网友D:

能否推荐1款,价格性价比高的?

网友E:
C8051F系列的 比如C8051F350

楼主:
不是电子秤  只是功能类似。
用于博物馆安防的

网友F:
安防类也要那么精确么???

网友G:
如果能确定传感器没负值,放大电路可以加负偏置。AD做好超程保护就可以。主要考虑传感器断线,OP输出端会有负几伏的电压损毁MCU,做好保护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
传感器用的就是那种铝制的4线 电阻桥传感器
正常没负值。但不一定,有可能人为故意去反向加力。
传感器断线,OP输出端会有负几伏的电压损毁MCU
一般怎么设计? 是检测到超程 马上切断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