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0锁死了

楼主(2010-04-08):
今天做了一件很弱智的事,切换到22M IRC后又禁止了22M的IRC,结果锁起来了,请问下不拆CPU能不能解锁?

网友A:
需要在程序跑到 "禁止22M" 的代码之前,将flash中程序清除掉。
有个ICP工具可以通过ICE调试接口做这个事情。

楼主:
哎,想少了,下次做这种试验前面加上一个getch();

网友B:
getch();是什么作用了

楼主:
4# 思行合一 等待一个输入

网友C:
和熔丝位有没有关系?

网友D(2010-10-15):
想知道结果如何?

网友A:
这个早已不是问题:
ICP工具已经可以擦除芯唐所有的m0芯片,擦除后就解锁了。包括芯片加密后禁止ICE随便访问的芯片,也可以完全擦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