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16点阵原理图,请求大家指正

楼主(2010-04-08):
打算做一个点阵,其原理图如下,希望大家指正。谢谢。点击图片可以放大。

网友A:
我看可以就是pnp的限流电阻还可以大点。

楼主:
那我改成1k的吧。谢谢。

网友B:
每一行或列再加限流电阻更安全一些,列上加还是行上加取决于是行扫描还是列扫描。

网友C:
。。。。硬件上好像小弟是新手里的新手。,。。来看看

楼主:
行,列都加上1k的电阻,这样行吗?谢谢。

网友B:
行,列都加上1k的电阻,这样行吗?谢谢。
引用 楼主:

位置可以预留,焊不焊1k再说,行和列同时都接是不行的。
我觉得1k有点大,因为已经是扫描了,功率已经很小了,亮度会偏小。
到时候你可以各个阻值实验一下,和你的扫描速度也有一定关系。

楼主:
每一行或列再加限流电阻更安全一些,列上加还是行上加取决于是行扫描还是列扫描。
引用 网友B:

您好,请问怎样可以确定是行扫描还是列扫描。我的点阵是共阳的。

网友D(2010-11-05):
如果是列扫描的话是在列那里加限流电阻是吗?

网友D:
您好!我是个新手现在也在做点阵这方面的实验,现在我的原理图出现了问题,我想请教,如果不用595驱动,用三极管驱动的话原理图要怎么连线??
谢谢!

网友E:
LED 列上面加个几十欧就可以;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