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上手arm(转)

楼主(2010-04-08):
每个人都经历过初学阶段,有些很顺利,有些则很曲折,有些甚至还在徘徊!更有一些感叹!那就都在这说出来吧,说说自己的经历,自己难忘的经历!当作是一种回味,也给后来人一些经验和教训!
  新手也要抓紧时间,有什么想请教老手的,也都再在提。另外这是一种学习方法的探讨,不是具体问题的解答,所以请不要问具体的什么如汇编语法之类的具体问题,这些还是自己踏踏实实的系统的学习课本吧,或让老手教您怎么去学,应该学哪些。

* - 本贴最后修改时间:2007-10-18 13:47:27 修改者:阿南

若有了相关的知识,建议先上ARM官网下载一些ARM的基本文档资料。了解一下ARM的结构体系,知晓ARM的几种版本和相应的典型结构。在此基础上可以购买一套开发实验系统(根据自己的经济实力和系统的适用性来选择),再根据具体的系统下载相应ARM芯片的资料,结合开发系统所提供的资料先从汇编入手做一些小实例(不要太大)。等到汇编和系统硬件都比较熟悉后就可转入用C编一些小软件,尽量搞得有趣些以便提高自己的兴趣。

到这个程度就可以试着接一些小的项目来练手了,从制板到在上面裸奔,等你做完了会发现ARM入门并不难。

接下来就要考虑上OS了,先可以考虑那些适合在ARM7上跑的系统。由于OS涉及到软件技术的方方面面,建议先搞一个简单易加载的系统,利用它真实了解一下OS的作用和基本功能。等到对OS的剪裁,加载和调用已经有了相当的了解就可以转入到基于多进程的当前流行的OS上来。

HWM

开始接触ARM是在2006年,那时还在大学,老师给我的毕业设计题目:《ARM嵌入式系统的bootloader编程》,原因是因为俺之前的单片机成绩还算相当不错。然后就开始学习,查资料。。。
有一本书对我的帮助最大:《ARM体系结构与编程》
这本书一直到我工作后才发现在公司里基本上是ARM嵌入式开发工程师人手一本。这在我工作之初给了我很大的信心——俺们大学看的书也不是完全没用啊--!
我的学习过程大致如下:
1.ARM汇编。不用记住汇编指令,只求能看懂,甚至只要能翻书看懂汇编程序即可。重要的是在学习ARM汇编的过程当中了解了ARM体系结构的过程:
CPU的几种模式极其作用,R1-R15的作用,CPSR,SPSR...

2.简单的程序编写以及编译。使用ARM汇编和C编写一些小的代码,一开始可能无从下手,可以去参考别人的代码,看他们是怎么写bootloader的,看他们的C和汇编是怎样混合编程的。还有,编译也是同样重要,一开始,通过书本以及ADS的集成开发环境能编译出简单的目标文件。这里了解了-ro-base,-rw-base,-first,-entry的作用,同时了解了汇编语言中的AREA以及ENTRY的用途。

3.项目需要,发现内存安排不太合理,需要分散加载,而后开始学习分散加载技术。这时才发现ADS12自带的文档是多么的全面——我想知道的里面都有。

4.工作后开始接触上万个文件组成的大项目,这时使用的编译方法已经不再是集成环境了。于是学习了makefile,同时学习了ADS12的编译器的命令行用法。

5.工作中,一边工作一边学习,逐渐深入的了解了分散加载,bootloader,Flash Driver,Makefile等。

6.现在,依然在学习中,我的OS还在构建中,multi-task,POSIX。。。。

我的几点建议:
1.看书《ARM体系结构与编程》,这可以说是ARM圣经也不为过。
ADS_CompilerGuide_D.pdf ADS_LinkerGuide_A.pdf三个文档,英文的,慢慢嚼,会有收获的。
3.看书过程中可能遇到不懂的,问!问不到?跳过,看后面的。这样反复看,当一本书被你这样看几遍后你会发现值得你问的东西会越来越少,最后你甚至会发现:这书上居然有错!这时,恭喜你,可以对这本书说:俺懂你了。。。
4.对于分散加载和编译器的命令行格式,还有Makefile,我强烈建议立志于走这条路的兄弟一定要不畏艰难的啃下他们,当你啃下他们之后请再回头看看以前走过的路:一览众山小的感觉就是这样了。
5.加强各个知识点之间的联系。比如分散加载通常和bootloader有关系,也和汇编有关系,还与连接器有关系。如果能做到一个点一个点的联系起来,而后形成一个知识面,那么相信你的进步会非常迅速的。
6.ATPCS,当你不满足于简单的写汇编,简单的写C,当你想自己写一个OS出来的时候,ATPCS就是你需要了解的了。通过他,我们能进行汇编,C,C++的混合编程。呵呵,有了汇编和C还有什么做不到的呢。。。

以上只是我的一点小小建议,如果认为不对,全当一阵风吹过。。。。。。
wishcom

一 首先说说ARM的发展

      可以用一片大好来形容,翻开各个公司的网站,招聘里面嵌入式占据了大半工程师职位。
广义的嵌入式无非几种:传统的什么51、AVR、PIC称做嵌入式微控制器;ARM是嵌入式微处理器;DSP;FPGA。
      客观的讲,工作需求量上DSP的需求比ARM要多,而ARM和FPGA差不多。
      DSP因为数字处理与通信领域的空前发展而火暴,小到MP3 射象头,大到我们军品里的控制器,应用面很广。
      FPGA的兄弟一般做ANSIC(特殊芯片设计,好象是这么翻译的)。而ARM单纯说来并不比一个单片机强多少,但是它的独特就在于不断下降的价格和提升的性能。这完全依靠于ARM公司的战略,厉害!!很佩服他们的战略眼光!!
      值得注意的是:在找工作中,企业(著名的,小的不算)对单纯的ARM硬件开发工程师并不比单片机重视,很少有大企业的职位里写“从事过ARM开发优先”。写的多的是什么?“嵌入式LINUX”到这相信大家看出来了吧,需要的是硬件中的软件。

二 ARM是硬件还是软件

      很难说,ARM是硬件,LINUX是软件。ARM的硬件多半已经模块化了,像我这样把板子改成这样的就算动的多的了,这同样是ARM公司的战略,再次佩服。
      实际中的LINUX的开发工作更多,更耗时。从这方面说ARM应该算是软件了。
      在找工作中更是这样,举个例子,联想里和ARM最接近的是“BIOS工程师”是软件,MOTO里接近的是嵌入式LINUX工程师是软件。而其他很多公司把嵌入式产品开发归为硬件。所以,不要讨论这个,好好玩转自己的板子才是关键。实在不爽你就把自己叫“嵌入式开发工程师”

三 要不要买开发板 买哪家

       我的答案是“在你个人的学习方法”,但是如果看家是需要看这骗笔记的水平,个人推荐还是买现成的。

1 买
       买板子可以把注意力集中在软件开发上,软件开发(尤其是驱动)可以不必担心自己硬件上的问题,我就是以便调试一边写驱动和程序,每次写驱动前就要先确认硬件没问题。另外,买板子更省钱和时间,我自己做的板子,原理图PCB花了2周以上!制版又15天,回来以后焊接44B0 160个脚!那叫一个麻烦~~花了多少钱呢?2层板,制版费就300块!当然 我把接口都外引了,还做了个20X18的LCD背板,板子比较大。总体下来 元件+LCD屏+PCB=11XX块!够2410的了。

楼主:
再有就是买的资料相对来说比较全,但是不要指望有技术支持!都是骗人的,卖你之后就不会理你。

2 做
       自己做可以更了解底层硬件,可以按照自己的要求加东西,比如我就加了GPS模块、 GPRS模块 、SD卡模块,扩了个IIC的35个键子的键盘、把LCD接口按照买的LCD改装了,可以用FPC线直接连接。做的很爽的。玩一把吗。
        当然,你可以有策略的做,比如像我一样,把RAM和ROM,网络都保持和某现成的板子一样,这样他们的资料你就可以拿过来直接用,给自己留个退路。其他的如SD了 什么的自己做。都达到了~~就是费钱,费时间。
       再有就是给做的朋友几点建议:尽量拿到现成的板子,尽量多搜集其他板子的全套资料,一定要拿到一张没问题的原理图。
        网上流传的原理图多数是龚俊03年画的,再这里对龚俊表达一下我的敬意!!牛人!
但是那个图有个小BUG,我指的是03版的,后来的没这问题了。8019那地址线和地址有问题。还有人仿照他的PDF图画的SCH,更是漏洞百出!谴责!顺便谴责把龚俊板子偷卖的人。

3 买哪家
    个人感觉分3类吧
     1)首先是ZLG的,资料非常的全,感觉他是真正想教你怎么开发ARM,而不是像有的公司自己技术都没做好就做个板子出来卖钱。但是最大的不利就是价格太贵!而且主要是PHILIP的,货源比较麻烦~~可能有人说21XX系列的不贵啊,那是总线不外扩的,只能跑UCOS,不能跑UCLINUX。但是说是话,21XX系列才是ARM7的价格性能结合点。ARM7最适合做工业控制,ARM普及,销量都是怎么来的?都是ARM7来的,而44B0是典型的商业片子。但是,这里如果你看中的是为工作做准备,还是选能跑UCLINUX的吧。
但是仍然作为第一个推荐,因为菜鸟时期,合适的资料太重要了!!在这里被ZLG的务实精神感动!你看人家那代码写的。
     2)感觉立宇泰的44B0不错
硬件没别的,就是资料比较全的说,不像有些家,原理图直接拿人家的,还错的~~
     3)找个最便宜的
好象最便宜的有卖350的吧?也是没别的,就是即省了钱 还省时间搜集资料,至于资料全不全,别计较了~~硬件肯定好使就行吧。

四 要不要有51 AVR等单片机基础
        有更好,但没有也无所谓。
       两个月以前,我只是看别人做,耳濡目染~~,本科学过单片机,从来没做过。我们这的技术主干做AVR和51,我就跟他们调过C语言程序。你看出来了?我是个不折不扣的菜鸟吧?
但是做这个之前我特意找了ZLG的两本书,看了里面的例子和原理图,这很重要。例程里有汇编有C,都看懂了就OK,不用自己现写

五 开发都需要学习哪些软件
总结起来最主要的有以下几个吧

1 ADS调试用
确切的说是ADS+AXD。ADS里包含AXD。原来都用SDT后来ARM公司停止对SDT支持了,改支持ADS了,还是用ADS吧。
有的人的程序发布的仍然是SDT版本的,但基本都可以找到相应ADS的,新人在这里不要发蒙。ADS是编译器,AXD是调试器。便宜成AXF以后再在ARM的RAM里调试。

2 PLASHPGM
FLASH烧写的软件。AXD在RAM里调试,掉电就没有了,方便程序修改。调试好的程序再下到FLASH里,上电直接运行。
同类的软件还有很多,什么FLUTED了、FLSHP了都是,但FLASHPGM最好,要是有人还问FLASH不支持BIN格式文件的问题就要看我写的PLASHPGM使用了。

3 BANYANT调试代理(不知道名对不,起这么个难记的,我一般都叫它“半羊”因为知道它那几天刚吃了烤羊)
调试代理就是用它帮你使用更简单的JTAG(便宜啊)来实现原本1K才卖的JTAG仿真器的大部分功能。JTAG调试原理看我另一篇笔记。简单的就可以把他理解为你自己做的JTAG的驱动就行了。
调试代理还有很多种,什么H-JTAG了、ARM7了(不知道具体叫什么,就记得可执行文件叫ARM7.EXE)都是,BANYANT比较好。
需要注意的是,没种调试代理安装方法虽然都简单 但都不一样,需要看说明。而且AXD调试之前都要运行。省钱了,就别怕麻烦了。

4 ARM-ELF-TOOLS工具链
里面是UCLINUX开发用的工具比如ARM-ELF-GCC只类的。工具链就是把很多工具打包在一起发布的方便你开发的东西。具体安装方法看我另一篇笔记。
另外如果你开发LINUX就要用ARM-LINUX-TOOLS,不一样,不通用。

5 U-BOOT
大名鼎鼎的BOOTLOADER生成工具,同类的好象还有VIVI(名字很暧昧~~)
生成的BOOTLOADER烧到FLASH里,然后就可以用BOOTLOADER下载 烧写其他了
有了BOOTLOADER才能下UCLINUX。BOOTLOADER就像电脑上的BIOS。当然UCOS的不用这个,用什么我不知道:)
最新版本是1.1.4 具体使用方法看我另一篇笔记吧。

6 UCLINUX包
UCLINUX的源码包,不用多说了吧?建议大家用现成的先体会一下,然后再自己编译,裁剪。因为单独UCLINUX的编辑技术上比较简单,但涉及的方面还是比较广的。

7 VMWARE
老牌的虚拟机软件,在一个机器上虚拟出一个机器装LINUX(PC上用的),省得你来回开关机了。记得装VMWARE-TOOLS,安装方法在我另一篇笔记里。

六 有哪些书推荐
      主要推荐ZLG的三本书,有这3本再加网络就不用别的书了,其中主要推荐前2本,3是介绍体系结构的,也不错

1 ARM嵌入式LINUX系统构建与驱动开发,北航版
驱动写的很详细,前期开发介绍也很好

2 ARM 嵌入式系统实验教程(二),北航版
有ZLG2200的原理图,实验程序和注释,了解人家是怎么开发的。

3 ARM嵌入式系统基础教程
最重要的是体系结构,汇编部分介绍,看看吧,增加理论素质。

4 44B0数据手册
写在这里是强调它的重要。

不推荐ZLG早期出的红色皮的ARM什么体系结构~只类的
写的太多,看烦了。
其他的书没了几本,没看见好的,大家有看过的推荐吧。

楼主:
七 选UCOS?UCLINUX?LINUX?VXWORKS?还是当单片机用
     1 搞开发,工程设计,用UCOS,小巧,多进程,简单,体现了ARM7的精髓。
     2 LINUX 正根的嵌入式系统,LINUX消费与通信领域用的比较多,但缺点是必须ARM9才能跑,ARM9的板子自己做就不行了,6层板太贵。买开发板1K达底吧。但是还是推荐选ARM9+LINUX
     3 UCLINUX 算投机嵌入式系统:)ARM7上可以跑,由有LINUX近_亲,学好好可以比较方便的转向LINUX,像我一样的穷鬼用吧,呵呵
     4 VXWORKS
学好后可以找到高薪工作,但工作机会本身并不比LINUX好找。
    5 当单片机用
不推荐,虽然我景仰的ZLG一直号召这么干。因为对于学习来说多进程的系统设计才是ARM7的玩头,至少你也要整个UCOS啊:)
有朋友问我先学这个当基础不行吗?那当然可以~~但我当时就用了1周搞定,就是我先的ADS在RAM中调试的笔记。后来我清空FLASH用的小段程序还是当时写的LED闪烁程序呢。另外1周里其中还因为自己过于菜,没把OM设置好导致晶阵不阵
哈哈。这个是必须做的,但一带而过。目标放的远一点。

八 学习要用多长时间
       我从菜鸟到现在两个多月,中间被打扰数次。仍然搞定了PCB设计与制版,RAM调试,FLASH下载,UBOOT移植和下载UCLINUX(没剪裁,用现成的),LCD驱动。
再次坦诚的说:我确实比较菜,说这些不是让大家羡慕,只是告诉你们“你们应该比这个更好”
我相信良好的态度+合适的方法+及时的总结=成绩

九 ARM都玩什么
就几点
1 硬件设计
2 系统移植
3 驱动开发
4 应用开发
没了。其中推荐把注意力放在后两个上,3有难度,4比较灵活,最重要的是都是找工作的砝码。

十 我用的什么板子
很多人问我这个问题,我特意写过一个的。再说一次吧。
我是自己做的,RAM、ROM、8019等比较麻烦而当时的自己不理解的都按照龚俊的做的。保持其他不便的情况下做了如下改动。
1 加了串口通信的GPS模块、 GPRS模块
一个UART0,一个UART1,当与要用超级终端时用跳线切换。
2 SD卡,和7843触摸屏
同时挂在SPI总线上,因为SPI只能挂一个设备,同时还做了I/O模拟的准备,把两个设备又通过跳线挂在4个IO上。
3 扩了个IIC的35个键子的键盘
用的ZLG的7290,不占用CPU,最大支持64个键子,只上了35个,其他留接口。
4 把LCD接口按照买的LCD改装了,可以用FPC线直接连接。
所以改动虽然多,但真正很移植了,初期调试有关的并没动,就是为了现在不那么菜的时候做准备:)

十一 开发流程
这里是我的开发流程
1 设计原理图(含WIGGLER的JTAG访真器)
2 设计PCB(含WIGGLER的JTAG访真器)
3 制版
4 焊接电压,确定电压没问题
5 焊接44B0+JTAG电路+WIGGLER的JTAG访真器+周边电路,用BANYANT+仿真器连接,BANYANT提示错误,但可以显示44B0编号,好象是0X0F0F0F0F只类的,说明44B0没问题
6 焊接晶体+RAM+ROM+周边电路,用BANYANT+仿真器连接,可以显示正确的44B0了
7 用BANYANT+仿真器连接,开AXD,在命令行窗口操作RAM,看可不可以修改,可以的话(用内存窗口看RAM地址)RAM就没问题
可以用这个命令“setmem 0xc000000,0xffffffff,32”
我的RAM挂在BANK6上 所以地址是0XC000000,你要是改了就也得改。
8 用我写的《自己写了个C工程模板又写了个使用说明 》里的方法调试程序吧,写个简单的,我当时写个LED闪烁的。看好使不。
9 把程序按照《FLASH烧写总结 》里的烧到FLASH里,测试一下
10 按照《UBOOT 移植操作》移植UBOOT
11 按照《UCLINUX下载简单说明》下个UCLINUX
12 看看驱动开发的方法,自己写个驱动看看
13 还有很多事东西着你玩 呵呵

十二 关于JTAG访真器
JTAG访真器现在用的多是简板的,一个244那种,用的没什么不好。
按照并口定义不同分几种,建议选WIFFLER定义的,因为支持的软件多。这个网上多的是,不多说了。
值得提的是有的JTAG访真器原理图上有跳线用来使能复位信号,这个一般不跳上。就是不用复位信号,因为JTAG协议里本身也可以控制44B0复位。
当然,板子上的复位信号跳线也不用跳。

十三 哪个公司的ARM
这个是问题比较简单。

1 ARM7主要就几个公司的
三星,PHILIP,ATMEL的
ATMEL的有比较便宜的AT91SAM7S32 和AT91SAM7S64 专为8位应用产品量身定做,价格很便宜好象《3刀吧。和PHILIP的21XX差不多,资料太少,项目中选还不错。
其他两家上面说了的不多说了吧

2 ARM9
这个玩2410和2440的多吧,现在2440还比较火啊 可以考虑买个了
但是2410就比较便宜了,作为学习来说反到和不错,推荐整一个:)
其实ARM9用的最多的领域应该是消费电子,比如手机PDA,而这上面用的多的应该是INTEL的和TI的吧。
但是INTEL的TI的入门材料少,价格高,自己看情况定吧。

网友A:
哎,篇幅太长,没有全部看完,不知道那本ARM的圣经是要多少银子一本的?

网友B:
等哥给你上个led的例程吧,今天刚学会的,(*^__^*) 嘻嘻……

网友B:
谢谢楼主分享,看来楼主已经从新手变成高手了

网友C:
好长啊,收藏了

网友D:
对我们初学者很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