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里怎么看程序运行时间?

楼主(2010-04-08):
软件仿真时,CYCLECOUNTER寄存器就是程序周期计数器吗?
为什么执行了好几条指令后,CYCLECOUNTER寄存器才增1?

楼主:
MPLAB里有StopWatch可以很方便查看程序运行时间;keil也很方便。

楼主:
今天发现CYCLECOUNTER寄存器可以正常计数了。真是奇怪!

网友A(2010-07-23):
这个跟运行时间有什么关系

网友B:
对,这个就是程序周期计数器

网友C:
在玩430时就发现IAR在软件调试时无法查看运行时间,只有CYCLECOUNTER程序周期数做个参考,这一点没有KEIL方便

网友D:
我想这个应该可以的,楼上的应该还没有找到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