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控制液晶的汉字显示

楼主(2010-04-08):
请问 pc机串口如何控制液晶(如st7920)带字库的实时显示?使用单片机的话,把串口接收的汉子编码放在哪呢?

网友A:
必须加一片单片机来转协议,否则无法操作。

楼主:
ls,可以说的详细点吗?

网友B:
PC  传数据给单片机    单片机来让LCD显示(PC传过来的东东)。

网友C:
编程有点难度,至少需要三个输出口,串口虽然正好有3个可以输出,接口驱动比较麻烦

网友A:
PC环境下想直接把串口当IO用还是比较难,并口还稍微好点。建议楼主单片机了,5元的成本搞定。

网友D:
6楼的不要把技术贬值了,

网友D:
当然纯技术除外

网友E:
........没看明白大家都什么观点。。。
不过加个片子实现起来就简单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