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怎么生成bin文件啊

楼主(2010-04-08):
ADS怎么生成bin文件啊,我安装ADS入门设置了以后,生成的是AXF文件,没有传说中的bin文件啊!

网友A:
貌似fromelf.exe 可以转
ADS上也有fromelf选项

网友B:
我也问一个问题,在编写ADS程序的时候,需要不需要编写什么启动文件之类的东西,这个启动文件不会啊!

网友B:
本人新手,fromelf.exe 怎么转

网友C:
需要启动程序

网友D:
在ADS的  那个debug setting  里面设置一下。

楼主:
LS 大哥,该怎么设置啊

网友E:
回复 楼主:
lz按照这个手册试试吧,挺简单的其实

网友F(2010-05-25):
居然还有人在用ADS,那个垃圾玩意儿

网友G(2010-06-26):
怎么垃圾了?不知道ls用的什么?

网友H:
make之后就生成了bin文件了吧!

网友H:
给两个pdf你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