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3C2440 usb-host控制HP彩色打印机

楼主(2010-04-08):
S3C2440 usb-host控制HP彩色打印机,已经成功调试成功,如有感兴趣的同行,愿赐教!

网友A:
很想用usb-host控制HP彩色打印机,很感兴趣,可否多多提供学习资料,望赐教

网友:
lz留下联系号码撒,我们也好请教请教

楼主(2012-05-11):
看看我的嵌入式HP打印机驱动部分文件。

可以驱动支持PCL打印机语言的HP喷墨打印机或者激光打印机。
支持光栅打印模式以及矢量图形打印模式,可以打印文字,图形,曲线等等。

附件:

楼主:
别说是S3C2440了, 51单片机也是一点问题也没有。

我原先开发的,用51cpu:C8051F060  以及CH375芯片,驱动HP的喷墨打印机和激光打印机。
都用到实际的产品项目中去了。

具体使用过的HP打印机型号有:
1、HP LaserJet 6L pro(并口 打印机接口)
2、HP Photosmart D5468(喷墨打印机)
3、HP Photosmart D5568 (喷墨打印机)
4、HP LaserJet  P1505n(激光打印机)
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