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单片机串口通讯

楼主(2010-04-08):
UART1_SendData8(0xaa);
while(UART1_GetITStatus(UART1_FLAG_TC)==SET);
UART1_ClearITPendingBit(UART1_FLAG_TC);

UART1_SendData8(0x55);
while(UART1_GetITStatus(UART1_FLAG_TC)==SET);
UART1_ClearITPendingBit(UART1_FLAG_TC);

UART1_SendData8(0x22);
while(UART1_GetITStatus(UART1_FLAG_TC)==SET);
UART1_ClearITPendingBit(UART1_FLAG_TC);

用串口调试助手接收到数据如下:
AA 22 AA 55 AA 55 AA 55 22 55 22 AA 22 AA 22 AA 55 AA 55 AA 55 22 55 22 AA 22 AA 22 AA 55 AA 55 22 55 22 55 22 AA 22 AA 55 AA 55 AA 55 22 55 22 AA 22 AA 22 AA 55 AA 55 22 55 22 55 22 AA 22 AA 22 AA 55 AA 55 22 55 22 55 22 AA 22 AA 55 AA 55 AA 55 22 55 22 AA 22 AA 22 AA 55 AA 55 22 55 22 55 22 AA 22 AA 22 AA 55 AA 55 22 55 22 55 22 AA 22 AA 55 AA 55 AA 55 22 55 22 AA 22 AA 22 AA 55 AA 55 22 55 22 55 22 AA 22 AA 55 AA 55 AA 55 22 55 22 55 22 AA 22 AA 55 AA 55 AA 55 22 55 22 AA 22 AA 22 AA 55 AA 55 22 55 22 55 22 AA 22 AA 55 AA 55 AA 55 22 55 22 55 22 AA 22 AA 55 AA 55 AA 55 22 55 22 AA 22 AA 22 AA 55 AA 55 22 55 22 55 22 AA 22 AA 55 AA 55 AA 55 22 55 22 AA 22 AA 22 AA 55 AA 55 AA 55 22 55 22 AA 22 AA 22 AA 55 AA 55 22 55 22 55 22 AA 22 AA 55 AA 55 AA 55 22 55 22 AA 22 AA 22 AA 55 AA 55 22 55 22 55 22 AA 22 AA 22 AA 55 AA 55 22 55 22 55 22 AA 22 AA 55 AA 55 AA 55 22 55 22 AA 22 AA 22 AA 55 AA 55 22 55 22 55 22 AA 22 AA 22 AA 55 AA 55 22 55 22 55 22 AA 22 AA 55 AA 55 AA 55 22 55 22 AA 22 AA 22 AA 55 AA 55 22 55 22 55 22 AA 22 AA 55 AA 55 AA 55 22 55 22 55 22 AA 22 AA 55 AA 55 AA 55 22 55 22 AA 22 AA 22 AA 55 AA 55 22 55 22 55 22 AA 22 AA 55 AA 55 AA 55 22 55 22 AA 22 AA 22 AA 55 AA 55 AA 55 22 55 22 AA 22 AA 22 AA 55 AA 55 22 55 22 55 22 AA 22 AA 55 AA 55 AA 55 22 55 22 AA 22 AA 22 AA 55 AA 55 22 55 22 55 22 AA 22 AA 22 AA 55 AA 55 22 55 22 55 22 AA 22 AA 55 AA 55 AA 55 22 55 22 AA 22 AA 22 AA 55 AA 55 22 55 22 55 22 AA 22 AA 22 AA 55 AA 55 22 55 22 55 22 AA 22 AA 55 AA 55 AA 55 22 55 22 AA 22 AA 22 AA 55 AA 55 22 55 22 55 22 AA 22 AA 55 AA 55 AA 55 22 55 22 55 22 AA 22 AA 55 AA 55 AA 55 22 55 22 AA 22 AA 22 AA 55 AA 55 22 55 22 55 22 AA 22 AA 55 AA 55 AA 55 22 55 22 55 22 AA 22 AA 55 AA 55 AA 55 22 55 22 AA 22 AA 22 AA 55 AA 55 22 55 22 55 22 AA 22 AA 55 AA 55 AA 55 22 55 22 AA 22 AA 22 AA 55 AA 55 AA 55 22 55 22 AA 22 AA 22 AA 55 AA 55 22 55 22 55 22 AA 22 AA 55 AA 55 AA 55 22 55 22 AA 22 AA 22 AA 55 AA 55

请问如何解释?

网友A:
首先你要贴全你的代码
第二,你的代码
UART1_SendData8(0xaa);
while(UART1_GetITStatus(UART1_FLAG_TC)==SET);
                        ^^^^^
UART1_ClearITPendingBit(UART1_FLAG_TC);
         ^^^^^^^^^^你开中断了吗,你这段代码是在中断里面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