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片与散热器之间用哪种胶水好?

楼主(2010-04-08):
(无正文)

楼主:
查了下有:硅酮导热胶,704硅胶。。。
不知道用哪个好啊

网友A:
好像不是胶吧?没有机械强度的。

网友B:
我们现在使用道康宁的SE4420 效果不错。

网友C:
导热硅脂

网友D:
我们公司用的704导热硅胶,效果还行!

网友E:
ok.胶-脂-油,要分开

网友F:
电脑主板一般都用的双面胶。

网友G:
螺丝,搭配导热硅脂。:lol

楼主:
芯片较小,相对应散热器的体积也不大,没有固定装置,无法锁螺丝,只能考虑粘性强一点的胶

网友H:
一般用的是导热硅脂吧?

楼主:
导热硅脂散热效果是好,但是没有粘性,一般需要通过别的方式固定

网友I:
有导热硅胶的,不是硅脂哦,是胶,固化后是有弹性的,像玻璃胶那样,也能导热,买的时候是一袋一袋的,每次打开一袋就要用完,要不然就都固化了。

网友J:
去买支704牙膏就可以了,用不完也没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