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三极管电路计算。

楼主(2010-04-08):
请问图中的条件可以计算出A点的电压值吗,谢谢。VCC=5V。

网友A:
可以计算,先假设三极管没有饱和导通,看计算出的电流符合不符合电源电压,我算了一下如果假设三极管不饱和,也就是Ic=100Ib,那么Ic约4.3mA,Rc和Re的和是2K,会超过电源电压5V。所以假设不成立。
那么三极管一定饱和导通,三极管饱和压降按0.3V计算的话,A点电压约为(5-0.3)/2 = 2.35V.

网友B:
管子已经处于饱和边缘,Vce接近于零。考虑到基极电流,发射极上电阻压降比集电极上电阻压降稍大,A点接近于2.5V。
像这样的直流偏置电路,最好仿真一下,电路简单,结果很准确。

网友:
4.3v呗,就是一二极管导通压降

网友C:
应该是4.3V/2吧?

网友:
回复 网友D:
我说的是错误的,

网友E:
我仿真了,三极管进入饱和区了。
a点电压为3v

网友E:
这是仿真图片

网友F:
回复 网友E:

你图纸上的三极管 选的与LZ要求的相同不相同?

大家都是估计在 2.5V左右。你为啥要测出3.0V?

网友G:
解一元一次方程。

网友H:
maychang大牛很热心啊

楼主:
谢谢ShakaLeo、maychang、loveelectric等,本来认为有具体的公式可以计算的,看来只能估算和仿真了,

那个“评分超过24小时,请修改”什么意思?刚修改了下,还是评不上分。

网友I:
可以计算啊。基极电阻那么小,基极电流不能忽略,A点电压还要考虑基极电流
假设饱和时Vce=0,列出方程
Ie=Ib+Ic
Ic+Ie=5
Ib+0.7+Ie=5

解出A点电压为 3.1V

网友J:
回复 网友F:

一般小信号三极管,选择型号不同,对测量结果影响不大,
仿真结果比你估算的要精确的多。

网友A:
呵呵,深度饱和确实不能忽略基极电流,是3.1V左右

网友K:
是2.5V吗?
(5-Va-0.7)/1000=Va/1000/100  => Va=3.9V
可以算得集电极的电压是1.1V,然后三极管工作在饱和状态
然后集电极电压和发射极电压相等:Va/1000=(5.0-Va)/1000 =>Va=2.5V

网友K:
回复 网友A:

不能忽略基极电流那就是
Va/1000=(5.0-Va)/1000+(5.0-Va-0.7)/1000
就可以得到Va=3.1V

网友L:
LS的  你算错了吧  是3.25V

网友K(2010-05-12):
回复 网友L:
我检查了一遍,好像没错呀?
你能说详细点吗?

网友M(2011-04-09):
A点电压为 3.1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