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864 全屏显示图片 地址怎么算

楼主(2010-04-08):
12864显示图片时,怎样对地址进行运算,显示顺序怎样?谢谢

网友A(2010-06-30):
看资料 ,,写上坐标,,好像是先写Y   在写  X  ,

网友A:
回头想想我弄12864也弄了很久才明白一点点,,不想让你也如此烦恼给你点代码吧
慢慢研究
int m,n,*pH=&LCD_Graph[0][0],*pL=&LCD_Graph[32][0];

/******上半屏**************/
for(m=0;m<32;m++)
{
        LCD_Write(Command,0x80+m);  //写纵(竖Y)坐标,00H--1FH
    LCD_Write(Command,0x80);  //写横坐标,00H--07H
  for(n=0;n<16;n++)
  {
   LCD_Write(Data,*(pH+m*16+n));
  }
}
/******下半屏**************/
for(m=0;m<32;m++)
{                                                          //这里用了指针做数组的首地址
        LCD_Write(Command,0x80+m);   //写纵坐标,00H--1FH
    LCD_Write(Command,0x88+n);  //写横坐标,08H--0FH
  for(n=0;n<16;n++)
  {
   LCD_Write(Data,*(pL+m*16+n));// *(p+32+m*16+n) 这样是不行的
  }
}
  LCD_Write(Command,0x3f);   //扩展指令格式 开显示
  LCD_Write(Command,0x36);   //显示自定义图形
}

网友B:
看你是用串口还是并口的LC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