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最小系统

楼主(2010-04-08):
做51单片机最小系统时,对于复位和晶振电路,那个电容怎么选择????急急急!!!!!!

网友A:
这个不是有那种现成的吗,用别人的就行了

网友B:
复位10k/10uF
晶振20-30pF

楼主:
复位电路是不是要用电解电容啊  我用了瓷片电容 焊好后一直在复位状态下

网友C:
要啊 !是电解电容

网友D:
为什么非要电解电容,瓷片不行吗?

网友E:
3楼的对

网友F:
回复 楼主:

你一直处于复位状态是因为:

电阻应该下拉,即接地。电容接在VCC与reset脚上。

你电阻上拉,当然是一直复位状态

楼主:
]电路没错啊,我把瓷片电容换成电解电容就可以工作了 我想知道为什么必须用电解电容

网友G:
哪个规定要用电解电容的?

网友H:
价格问题

网友:
11楼: ]电路没错啊,我把瓷片电容换成电解电容就可以工作了 我想知道为什么必须用电解电容
=================================================
也有可能是瓷片电容虚焊或失效,再换一个瓷片电容试试。

网友I:
可以不接。有不少51内置这些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