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串口通信如何抗干扰

楼主(2010-04-08):
(无正文)

网友A:
看情况而定,如果距离长的干扰大的可采用485接口进行.

网友B:
软件方面将通信协议做成:引导码/识别码+长度+命令字+data+校验
通过引导码/识别码、长度、校验三步检测 每当出错则丢弃当前数据并还原接收状态和空间…………

网友C:
我跟楼上的做法完全相同,呵呵

楼主:
非常感谢几位

网友D(2014-11-07):
呵呵。是这样的。

网友E(2021-12-17):
引用 网友B:
软件方面将通信协议做成:引导码/识别码+长度+命令字+data+校验
通过引导码/识别码、长度、校验三步检测  ...

这个,具体怎么做呢?有代码示例吗?

网友F:
经常有干扰那就要从硬件方面着手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F:
经常有干扰那就要从硬件方面着手了

具体,要怎么从硬件着手呢?我的串口,经常报告帧错误,Frame Error.我把我的RS232串口线,接地了,也还是不行。我的是在船舶上。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具体,要怎么从硬件着手呢?我的串口,经常报告帧错误,Frame Error.我把我的RS232串口线,接地了,也还是 ...

这要分析干扰来源才行,232抗干扰就是简单提高电平的方法,本身没有485差分方式好,所以选择也很重要

网友E:
引用 网友F:
这要分析干扰来源才行,232抗干扰就是简单提高电平的方法,本身没有485差分方式好,所以选择也很重要 ...

这个具体要怎么操作?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这个具体要怎么操作?

如果明显的是硬件干扰,当然要硬件解决,否则光靠软件是没有可靠性的(就算软件能处理干扰,但设备正常工作必须受到影响,比如经常触发保护,提示错误,影响工作速度等),正常的设备不可能总接收干扰的信号,好比人如果总是生病,那肯定是要加强身体素质,偶尔生病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