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数字地与模拟地。

楼主(2010-04-08):
问一下大家就是数字地和模拟地的符号为什么是不一样的呢,在接的时候应该注意些什么呢?

网友A:
符号一样了你怎么区分呢!分开接就是了

网友B:
接地,得看具体的电路!

网友C:
一般都是考虑将两个地线在一个点上连接,连接点就要靠具体情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