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高压测量方法

楼主(2010-04-09):
各位高手大侠,最近遇到高压测量的问题,想请大家帮忙提供解决思路
如附图:  从信号源出来的正弦信号vpp(0-300mv)经过功率放大器后加大空心变压器的初级,经过空心变压器的次级与并联电容发生谐振,得到峰峰值0-6000v的交流高压,从变压器的次级绕组中间取抽头接地,得到峰峰值正负3000v的高压。
现在我想随着信号源输入信号的变化,我想实时测量变压器次级输出的高压峰峰值,请大家提供好的思路。万分感谢。
另外接入的测量电路最好不要带入大的分布电感电容以免影响原来电路的谐振点(1mhz左右)

楼主:
先自己顶一下,如果需要什么参数大家可留言给我,我好补充

网友A:
分压以后再处理。

网友B:
实用的,除了分压好像没有别的招……

楼主:
实用的,除了分压好像没有别的招……
引用 网友B:

能详细点说说吗,或者有资料发给我也行啊
tongshaoqiang@163.com
拜谢

网友C:
这个测量还真是比较困难。
1MHz频率,电阻分压必定要电容补偿才准确,但加入电容肯定影响谐振频率。谐振回路电容也就是几十pF。
是否可以间接测量:在次级串联一个小电阻,测量电阻上的电流。这样可能对次级谐振回路影响较小。该电阻必须无感,其值应该在0.1欧以下。这样测量,该取样电阻上电压很小,显然必须放大后测量电压。这个放大器的增益必须稳定。

网友D:
楼主C2用的什么电容,能否上个图片看看?

楼主:
楼主C2用的什么电容,能否上个图片看看?
引用 网友D:

电容实际是离子阱的两块极板,容量18pf左右。做实验时用的聚四氟乙烯做的可调电容器。

楼主:
这个测量还真是比较困难。
1MHz频率,电阻分压必定要电容补偿才准确,但加入电容肯定影响谐振频率。谐振回路电容也就是几十pF。
是否可以间接测量:在次级串联一个小电阻,测量电阻上的电流。这样可能对次级谐振回路 ...
引用 网友C:

用电压互感器的方法呢?我就担心用电压互感器会把电路引入额外电感,影响原来的谐振频率。没敢从厂家做电压互感器,价格也不菲。

楼主:
回复 网友C:

您真的是硬件设计的高手!掌握的东西太广泛了,真的希望跟您学习

网友C:
9楼:
电压互感器对谐振回路的影响不比带电容补偿的电阻分压小。
10楼:
不敢当。坛里高手如云,有得是。
测量电流这个方法,过去常用的Q表里面就是这样测量的。其电阻是很细的一根直锰铜丝。

网友E:
用负反馈电路把高压信号衰减吧,但要注意对线路做好保护.目前我正在调试这个电路.我的检测电压目前为500负

楼主:
这个测量还真是比较困难。
1MHz频率,电阻分压必定要电容补偿才准确,但加入电容肯定影响谐振频率。谐振回路电容也就是几十pF。
是否可以间接测量:在次级串联一个小电阻,测量电阻上的电流。这样可能对次级谐振回路 ...
引用 网友C:

maychang前辈,我不是很明白你讲的。比如我要测的交流高压的有效值1000v,次级串联小电阻后测得其电流大概5ma,那么该电阻上的电压值0.1欧姆乘以0.005等于0.05mv,我不知道这个电压与1000v的比例关系是怎么样的。

网友C:
13楼:
频率已知,电感量已知或电容量已知(事先测量好),那么感抗或容抗可以计算出来(谐振时二者相等)。电流乘以感抗或容抗,就是电感或电容两端电压,交流电路的欧姆定律。

网友F:
有专门的高压测试探头,直接接示波器看波形,行吗

网友G:
这个图有个明显的错误:出于安全需要,变压器两边不能是同一个地。

网友H:
电阻分压就可以啊

楼主:
回复 网友F:

实验时可以这样,但如果做成产品就不行了,那还得附带示波器。你说呢。

楼主:
这个图有个明显的错误:出于安全需要,变压器两边不能是同一个地。
引用 网友G:

我的功放,是买的商品仪器,他的输出用BNC头引出,信号的地通过BNC接头联入仪器外壳,也就是接入了大地。
空心变压器的次级输出峰峰值6000vpp(中间抽头接大地,分成正负3000vpp输出),有效值算算也得有1000v了,为了安全考虑,他的参考地也得接入大地。
把空心变压器前后地分开,那我该怎么办呢?

楼主:
13楼:
频率已知,电感量已知或电容量已知(事先测量好),那么感抗或容抗可以计算出来(谐振时二者相等)。电流乘以感抗或容抗,就是电感或电容两端电压,交流电路的欧姆定律。 ...
引用 网友C:

谐振时,电感电容两端峰峰值电压最高,但是由于输入信号的频率是可调的,我要测量的是个随输入频率变化的电压,所以电感电容两端的阻抗是变化的。如果每次因为输入频率变化再计算相应的阻,不是很直观。

网友I:
通过检测空心变压器初级的电流、电压变化,应该可以间接算出次级谐振电压Vpp值吧。

网友I:
其实空心变压器也可以看做是互感器,检测初级的电流电压矢量状态就可以了

楼主:
最近开始着手这个问题的解决,想问一下高手们。如果我用电阻降压的话,对电阻有什么要求。
我测量的3000vpp的交流电压,我觉得对电阻的耐压、功率该有要求?
感谢

楼主:
用电阻分压测量的话,对电阻是否得有特殊要求,比如电阻的耐压,特别是高阻值那颗?

楼主:
没人来回答吗

网友J:
串联谐振,F=1/2PI*根号(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