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多块芯片同时烧写的问题

楼主(2010-04-09):
看到别人的一个系统里用的XC95144的芯片,一组四个芯片程序相同,然后他们把前一个芯片的TDO接后一个的TDI,最后只用了一个烧写接口。我想请问一下,MAX II系列的芯片也支持这么做么?还是说得每个芯片安一个烧写口呢?

    谢谢!

网友A:
xilinx的芯片大都支持这种多链路的烧写,altera的好像没怎么见他们文档里提到这个问题

楼主:
我在altera的文档里翻来翻去也没找到,xilinx的烧写器接口本来就小,altera还有多好几个接口,地方有点吃紧,郁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