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通过CAN对DSP进行编程

楼主(2010-04-09):
(无正文)

网友A:
这个还是找本书看看吧

楼主:
哪本书,推荐一下,谢谢

楼主:
我觉得不一定是直接编程,可能是要自己编个程序

楼主:
哪能找到相关的例程

网友B:
最起码DSP上得有个能CAN通信的程序,然后得有个能编程的程序,可以是对FLASH吧。然后这个程序对外的接口可以用CAN访问到,实现了这些应该就可以了
说上去好像不难哦,做起来应该还是满难的。。。

网友C:
这应该算IAP了(In Application Programming),LS说的很对,满难的。
关键是所有情况都得想到了,不能出错,最好做校验,保证下载的程序完全正确再对flash编程。即使出错也必须能回到一个可以确定的状态,再编程。

网友D:
估计是比较复杂的

网友E:
还能通过CAN对DSP进行编程?没听说过,只知道通过串口可以

网友F:
感觉很难

网友G:
CAN从哪里获得要下载的代码?

网友G:
iap,需要熟悉芯片擦除指令,编程写指令,校验读指令1

网友H:
还能用CAN口对DSP进行烧写?!

网友G:
有的还可以通过internet

网友I:
请教一下~~~

网友G:
还有通过usb的

网友J:
楼上详细说说

楼主:
2407可以吗?

网友K:
是啊,最起码DSP上得有个能CAN通信的程序,然后得有个能编程的程序

网友K:
不过有别的好的也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