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拉电阻到底起个啥作用了

楼主(2010-04-09):
在端口配置为输出的时候,那么上拉电阻的电平不是就输到MCU里面了吗,还能加到外面的器件吗?

网友A:
主要是用于总线,一般总线在空闲的时候都是要拉高的

网友B:
管脚内部有大电阻,电压对它没有作用的,主要是作用于和管脚接着的另一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