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请进来看看

楼主(2010-04-09):
这个初始化程序为什么会报错
void init()
{

EA=1;

ET0=1;

TMOD=0X02;

EX0=1;

IT0=1;

TH0=156;
        TL0=156;

TR0=1;
}

楼主:
如果改成这样
void init()
{
        EA=1;
        ET0=1;
        TMOD=0X02;
        TH0=156;
      TL0=156;
        TR0=1;
        EX0=1;
        IT0=1;
}
错误就变成了这样了
HOMEWORK.C(20): 错误 C244: 'EX0': can't initialize, bad type or class
HOMEWORK.C(20): 错误 C132: 'EX0': not in formal parameter list
HOMEWORK.C(21): 错误 C244: 'IT0': can't initialize, bad type or class
HOMEWORK.C(21): 错误 C132: 'IT0': not in formal parameter list
到底是那里错了啊

楼主:
高手进来指点一下啊

网友A:
头文件调用了没? 变量名与头文件里是否一致?
……………………数据手册上的变量名未必跟头文件内的一致:lol

网友B:
重新定义一下符号或找找编译器提供的符号,这摆明是符号未定义嘛。

网友C:
为什么我跑的时候没有问题呢?

网友C:
哥,你是不是TMON赋错值了?
确定不是TMON=0X20?

网友D:
没有头文件

网友E:
头文件,应该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