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检测

楼主(2010-04-09):
我是初学者 想做双电源 电压检测部分可以用传感器和线性光耦然后通过峰之间波 那这两个电路具体选择哪个怎么区分呢?谢谢

网友A:
说详细点

楼主:
就是双电源肯定有一个电压检测部分 这部分可以用电压传感和光耦检测 可是这两个具体用哪一个比较好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双电源肯定有一个电压检测部分 这部分可以用电压传感和光耦检测 可是这两个具体用哪一个比较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