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M6437 PSP UART1功能无法实现

楼主(2010-04-09):
请教各位朋友:
     我使用的开发板为SEED-DEC6437;
     由于TI 的DM6437PSP(1.10.03版本)UART例程是使用UART0实现RS232功能,而DEC6437的硬件电路是使用UART1实现RS232功能,现在想在TI EVMDM6437 PSP UART例程上进行修改,以用UART1实现RS232功能,编译成功,但是执行GO MAIN 命令后,就进不了主函数;使用UART0就可以

前提:
Code Composer Studio Version : 3.3.81.6
BIOS: 5.33.06
Code Generation : v6.0.8
platforms: SEED-DEC6437
Emulator:  SEED-XDS560PLUS

TCI 文件修改为:
bios.UDEV.create("UART1");
bios.UDEV.instance("UART1").fxnTableType = "IOM_Fxns";
bios.UDEV.instance("UART1").initFxn = prog.extern("uart0_dev_init");
bios.UDEV.instance("UART1").params = prog.extern("uart0DevParams");
bios.UDEV.instance("UART1").fxnTable = prog.extern("UARTMD_FXNS");
并且在DSP/BIOS中将UART1的deviceid 设置为1;

psp_bios_uart_st_sample_main.c文件中修改为:
hUart_OUT = GIO_create("/UART1",IOM_OUTPUT,NULL,&chanParams,&gioAttrs);
hUart_IN  = GIO_create("/UART1",IOM_INPUT,&echoTskStatus,&chanParams,&gioAttrs);

psp_uart.h文件中修改为:
#define PSP_UART_NUM_INSTANCES                  (2u)

网友A:
没做过,帮顶了

网友B:
连主函数都进不了……

网友C:
应该是相关的配置没弄好吧

网友D:
没见过这种情况……

网友D:
多设立几个断点看看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