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路为什么驱动不了继电器?

楼主(2010-04-09):
继电器无法动作???

网友A:
直接用IO口控制就好了,为啥要加个VCC?难道是上拉?

楼主:
MCU那块只是个示意图,VCC和GND表示是给MCU供电。

网友B:
你的继电器需要多大电流?电路中其它用电多少?
此电路供不出多大电流,也就是60多mA。
这样供电,非常危险。

网友C:
继电器的吸合时电流多大?

网友C:
基极上的电阻限制了Ic的驱动电流。需要加大处理。

楼主:
to 4楼:继电器电流约17ma
to 6楼:1k电阻时的电流大约为 (5-0.7)/1k=4.3mA , 如9013的放大倍数为150的话最大可以达到
4.3*150=645mA 怎么可能驱动不了继电器呢?

楼主:
另外,单片机的I/O是推挽式,不是用上拉电阻驱动的高电平。

网友D:
用PNP驱动电流大一点

网友E:
我也是这样直接驱动继电器,但我用的是8050,几年了没看到有问题.你确定你单片机正常工作??

网友F:
你的继电器使用正确吧?

网友G:
8楼为正解,你的MCU没有做外部上拉所以管脚在输出高电平是实际上是高阻态无法供应基极电流。用万用表一量即可得出正确结论了。

楼主:
继电器连接是没有问题的
12楼可能没有理解我的意思,是推挽输出,不存在高阻的问题。

网友C:
哥们, 实际测量一下基极的电流吧,严重怀疑你的单片机IO管脚输出不对。

网友H:
同意4楼的观点,供电部分为电容降压电路,此电路输出电流有限,还是用其他方式供电吧

网友I:
问题在这里 你的 继电器是12V的 而你的三极管驱动端却为VCC或者5V更低这样不行 需要在三极管基级加一个光耦 光耦要解12V

网友J:
楼主用的什么单片机,可能是驱动不够哦

网友J:
可以将三极管的基极对GND,或则VCC试试看继电器是否动作,若动作则说明是I/O口的驱动不够强

网友K:
单片机IO管脚驱动能力不够,加个上拉电阻,应该可以了。

网友L:
先测一下三极管通了没,继电器线圈电阻值Rc很小,建立不了静态工作点吧?直接串在集电极的话,饱和导通电流Ibs=(12-Vce)/Rc/B 很大,Ib需大于Ibs,否则导通不了;话说即使导通了,继电器的线圈电压也不可能超过12V

请教并接的二极管D1 IN4007的作用

网友M:
电容降压。。。。

网友N:
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吧

网友O:
有这样分压的吗?12V,5V能保证吗?稳压管能正常工作?

网友P:
为啥那两个稳压管串联?

网友Q:
高手还真多啊。
电源不对,供电能力太小。

网友R:
电源设计有问题!

网友S:
把C1换成400V4.7U的试试。增加整个电路的带载能力。

网友T:
这个明显是12V电源干扰了5V电源,当继电器吸合时5V电源会跌掉许多,单片机会复位的。建议12V电源和5V电源分开取得。

网友U:
实际测试下各点电压就知道是哪里问题了。

网友V:
容阻降压电路驱动能力不够! 自己计算一下吧。而且使用稳压管自身功耗也不小。

楼主:
抱歉,问题已经找到,不小心焊上去一个坏的6.8V的稳压管,
更换后正常工作了。

网友W:
电源电路不对,还要串几个电阻

网友X:
首先恭喜你的问题已经找到,

针对你的问题是:为什么三极管驱动不了继电器,
暂时不要用220V供电,抛开电源的问题,先接12V试一下,估计很快就能定位出问题的地方了,
不过实话说的,从图上看你的电源是挺玄的

网友Y:
你地电源没有多大的负载能力,

网友Z:
使用达灵顿管吧

网友AA:
阻容降压。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哈哈。到时候出事故就厉害了。

网友AB:
用个变压器降压吧,不要用阻容降压

网友AC:
请教下 稳压管Z1 Z2不需要限流电阻吗?

网友AD:
vcc电源正常吗?供电能力可能不足,D1浪涌吸收用,mcu静态加Ib是多少?VCC供电能力也就10MA左右吧

网友AE:
不知道CPU在驱动继电器时有否复位

网友AF:
老兄你这样接,上电时Z1会死得很难看的。

网友AG:
设置IO口开漏输出再接12v上拉

网友AH:
电容降压是用在负载小的电路的,你的继电器用的电流较大。你考虑一下

网友AH:
回复 楼主:
你考虑到他到饱和区了,实际上肯定达不到你这么大的电流

网友AH:
而且你这个电路可能有问题(弱弱的猜的),将近380的电压会加在电容和稳压管上的,潜在危险!瞎猜,呵呵

网友AI:
把C1加大,电流不够

网友AC:
电源部分 稳压管不需要限流电阻吗 不懂 请教

网友X:
电容降压,电容在交流电路里起类似限流电阻的作用,
直流电路里用限流电阻,取其“阻抗”,
交流电路里用电容,取其“容抗”,
容抗值跟电容、负载电流、交流电的频率等有关,具体的算法坛子里有帖子,我见过的,自己搜吧

电容降压负载能力弱,而且由于不隔离,还是很危险滴!
好处嘛,没有沉重的变压器,轻巧的多,比用AC-DC成本低的多的多,只要负载小,而且比较稳定,又不怕漏电,还是可以用的,

不过俺没用过:P

网友AJ:
我来看看,学学

网友AJ:
如果不行的话,分部测量,你可以先看看IO口有没有输出,在三级管有没有通,其次看看继电器。。IN4007???可以先去掉

网友AK:
回复的人真多,呵呵,没看见搂住已经解决了么-6.8V稳压管是个坏的(击穿了地
吧?)。阻容降压,怎么没串联电阻呢?串个电阻能好些,对浪涌有一定抑制作用。
如果负载电流不大可以考虑减小电容的容量由1uF减到0.47或更小。稳压管最好别
串联:先稳压12V,在经一电阻后稳压至5V,这样5V电源稳压效果要优于搂主电路。

网友AL:
很简单的一个三极管驱动电路咋就那么难搞哪?

网友AM:
Z2功率不够,就是VCC的功率不够,要么就是继电器或三极管坏了

网友AN:
LS
看看三极管吧
驱动能力够不够

网友AO:
并联的二极管1N4007的作用是在继电器从导通到截止时吸收线圈上感应的反电势,保护电子线路。
正常时三极管集电极要加10欧姆的限流电阻,三极管基极要用10K欧姆下拉。

网友AP:
阻容降压方式供电电流有限,其次51高电平驱动能力有限,建议使用低电平输出驱动

网友AQ:
把9013换个MOS管试试

网友AR:
我也遇到了 同样 的问题 ……

网友AS:
不清楚

没看完贴.

继电器的吸合电流和维持电流是不一样的.
吸全电流会高很多.

网友AT:
电路没问题,一步一步向下查吧

网友AU:
这种应用倒是第一次看见
如果是我做的话,12v不会这样产生,用专门的模块;还有就是三极管的基极要加下拉电阻;再看看mcu的输出端是不是oc或od输出

网友AV:
5与12V公用回不回干扰MCU工作啊?
好象MCU的VCC供电会不太稳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