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用74HC245 和74LS07 做3.3V--5V电平转换的区别?

楼主(2010-04-09):
请教 用74HC245 和74LS07 做3.3V--5V电平转换的区别?

楼主:
74HC245  内部是MOS  工艺
74LS07内部是 晶体管的组合

楼主:
一个是电压驱动  245
一个是电流驱动  74LS07

后级 是 光 藕耦    光 耦是电流 型  器件

布PCB 的 时候  245比较顺

74LS07绞的厉害

楼主:
如果是 3.3V转5V   245下电的时候 会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