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负电压

楼主(2010-04-09):
新手问个简单的问题,运放可以很简单的产生负电压,为什么还要用产生负电压的芯片呢?如ICL7660等

网友A:
运放是可以输出负电压,前提是使用了正负电源。
而不是产生负电压。

网友B:
运放可以很简单的产生负电压
应该是通过不稳定的负电压可以产生稳定的负电压,估计楼主是理解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