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4-20ma电流信号的直接转发方案

楼主(2010-04-09):
请大家帮我想一个方案。
打算设计一个仪表,该仪表有一个4-20ma的输入信号,现在该仪表又要将这4-20ma的输入信号原封不动的输出给别的系统用。
有没有什么简单的电路能够直接将这4-20ma输入信号直接的再转发出去?
我不想将4-20ma信号采集进单片机,然后再通过ad420转发出去,那样太麻烦。
希望能有比较好的模拟电路直接转出去

谢谢大家了。有分啊

网友A:
电流量,可以串接呀采集设备呀,也就是串接几个设备的采样电阻。

网友B:
深圳星智鑫已做出了两线制4-20mA仪表

网友C:
输入直接连输出啊。

楼主:
楼上可能没有明白我的意思,我就是采集一个电流信号,仪表本身要用这个量,但是仪表有要将这个信号同步的转发出去,依然是4-20ma信号,所以我就想问问有没有一个方案可以将这个信号直接转发,如果用单片机的转发还需要软件处理,也要占用单片机的一个串口。
那位有这方面的经验啊?

网友D:
需要使用这个电流的,全部串联起来

楼主:
看了6楼,我明白了2楼的意思了,如果这样的话存在一个问题,那就是只要其中一个设备没有连接进来,那么我另外的设备便无**常工作。
如何克服这个问题?

楼主:
靠,
“法xxx正” 都不能正常显示啊

网友B:
http://www.nst218.com/cn/prolist.asp?c_id=309
深圳鑫智星生产的就是二线制4-20mA 电流表(4-20mA进,4-20mA出,压降3V左右)

楼主:
楼上的,实现4-20ma进,4-20ma出不难,
我现在是想找一个好的简单方案实现。你会把你的方案说说吗?我就是想简单

网友E:
你直接2个导线输出不就得了

网友F:
没明白什么意思

网友C:
你这个是很矛盾的。
因为是电流信号,只能串接,但“那就是只要其中一个设备没有连接进来,那么我另外的设备便无**常工作”。
即便是你把这个信号接收进来再产生一个4---20mA的信号供给别的设备,但。。。。。。你这个设备不接进来时别的设备也不能工作了。
所以,你要先理清你这个设备和别的设备之间的关系,如果是只可同时工作的就直接串接就行了,
否则就只能做个类似信号分支器的东西了。

网友G:
需要隔离吗?

不需要隔离直接串在中间即可!

4-20mA电路本身就可以串接多个负载的啊!

楼主:
没错,如果这个设备接不进来别的设备没法得到这个信号,这个没关系,但是我需要别的设备没接进来时这个设备能工作,不好意思,有点饶了。
那就请大家参谋一下13楼提到的类似信号分支器的东西怎么实现起来简单?

网友H:
绕来绕去,不知道LZ要实现什么样的功能。

网友I:
请大家帮我想一个方案。
打算设计一个仪表,该仪表有一个4-20ma的输入信号,现在该仪表又要将这4-20ma的输入信号原封不动的输出给别的系统用。
有没有什么简单的电路能够直接将这4-20ma输入信号直接的再转发出去?
我不想将4-20ma信号采集进单片机,然后再通过ad420转发出去,那样太麻烦。
希望能有比较好的模拟电路直接转出去

谢谢大家了。有分啊

一般地,一个点需要采用一个电流信号时,就在那里串联一个电阻(如250Ω),该点用该电阻上的电压就可以。
如果有多个点要用这个信号,就在那些点串联上同样的电阻,按照同样的方法取电阻上的电压就OK。

上述方法在仪表系统,过去用得非常多,如一个显示仪,积算器,调节器,记录仪等都用这个信号时就是这样,但因为一个实际电流信号的驱动能力有限,不能无限地串联n个250Ω电阻。

网友I:
只要其中一个设备没有连接进来,那么我另外的设备便无法*常工作。
如何克服这个问题?

你当然可以派生出其二路4-20mA的信号,但其代价也是要你付出的----电路太复杂。

网友J:

本来一个示意图一目了然,图粘不上,
几个稳压管反向串联在4-20mA回路,一个稳压管可以并联一个采集设备的输入端,保证采集设备在20mA时的压降小于稳压管的稳压值,这样任一采集设备断开,其并联的稳压管导通,保证4-20mA回路闭合。

楼主:
http://www.goepe.com/apollo/prodetail-ztgkong-165643.html

貌似有这样的东西。4-20ma分配器。我其实想要的功能和这个差不多,就是想简单点。
就是一个4-20ma的信号进来,分成两路,一路给我这个仪表本身用了,一路作为我这个仪表的输出了给其他东西用了。
楼上的主意好像不错,但是还没完全搞透,画个图了。
我的不用隔离输出啊

网友C:
楼上注意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