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死机一般是什么情况造成的

楼主(2010-04-09):
stm32 程序停止一般是什么情况造成的!

STM32对晶振有什么特殊要求吗?

STM32F103RC程序运行一段时间1分到2小时之间,就是死机了;但是用J-LINK时,调试时,就不会死机!

网友A:
任何情况都有可能使任何单片机死机,关键是的编程、PCB的绘制、电源的保护、抗干扰的设计。

网友B:
程序问题

楼主:
也许是这个问题太大了  不好说

网友C:
哈哈,这个问题怎么说呢?

就好比在问:人死一般是什么情况造成的?谁能给一个全面的回答?

楼主:
恩 对  所以咨询一下大概是什么情况

后来想想是这个问题大了
哈哈

网友D:
原因太多了……详细说说状况

楼主:
是外设速度慢,导致一直等待的原因造成的:
以前用的主控芯片速度慢,没有太在意速度匹配的问题

网友E:
如果其他都正常(电路设计,PCB,干扰,程序),那么一般情况下STM32最容易由RTC晶振问题造成死机(我做过的好多都是用手靠近那个晶振就死,后来直接不用自带的RTC),这个是老问题了,对RTC晶振要求比较苛刻,不过还好不是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