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测试二极管极性的电路,三个灯:电源,正向,反向

楼主(2010-04-09):
想做一个测试二极管极性的简单电路,三个指示灯:电源,正向,反向。

如果只要两个灯:一个电源灯和一个正向或者反向灯,那简单,直接接一个电源串一个发光二极管即可,但是如果要加多一个灯,我就犯愁了,怎么弄最简单呢。

总不会得用个单片机加个电压比较器。。。。

有没有简单的办法可以实现呢?尽量少用些元件。

可能是我自己太久没弄这些东西了吧,一时我真想不出来。

有没有高手来指点一下,画个草图也行。

郁闷呀。。。。

先谢谢了!。。。

===============================
我补充一下,我要做成一个手握式的东西,想用一个3V的钮扣电池供电。

网友A:
比划了一会儿,搞不定呀,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关注!

想过用双电源,但不行,电源刚好串联了。

想过用双电源不断交替测试两个方向,可以避免电源串联,
只要频率够高,给人感觉灯是持续亮着的,不知道是否可行。感觉好像变得好复杂了。

网友B:
用交流电就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要做成一个手握式的,想用一个3V的钮扣电池供电。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找时间试一下,最好能换一个低压的,比如3V供电即可工作。

网友D:
5楼:
太复杂了,哪用得了这么多三极管?
7楼:
3V供电不要想。3V连一个蓝发光管都不能点亮,只能点亮红或绿发光管。
4楼意见很好,用交流电。两个发光管两个电阻搞定。图么,等我画好贴出来。

网友D:
电源用9~12V工频交流。
如果是用3V电池供电,加个劳耶尔振荡器,按钮开关控制电源,按下接通电源。

楼主:
9楼,maychang高见,
之前我想过用振荡器,但好多振荡器都只是高低电平变化,并没有实现正负电压的变化。

劳耶尔振荡器,我没怎么了解过。让大伙笑话了,呵呵,我查查看。
=====================
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百度没有结果?晕。
楼上高手指点一下呀。

网友D:
劳耶尔振荡器是推挽式磁耦合多谐振荡器。在讲开关电源的书里可以找到。
这个地方(3V直流转换成数百到数千Hz10V左右交流)不能用单管的振荡器。

网友E:
网络上大把这样的电路

网友F:
我们一直在学习中

楼主:
回复 网友E:

有空帮忙在网上截个图过来,谢谢!我实在找不到。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再找找看,唉,我落伍啦。。。。

网友G:
可以采用线圈放电的方法得到反向电流啊,如图所示.当然也可以改成用电容放电的方法.就是用铵钮开关,如果是正向,则按钮按下的时候正向灯亮,如果是反向,则按钮移开的时候反向灯亮一下

网友G:
上图中,D3是电源灯,D4是反向灯,D5是正向灯,D1,D2都是二极管可能放置的位置

不过就是L1的容量需要大的,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