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TAG接口怎么接

楼主(2010-04-09):
请问:在DSP硬件电路设计中,JTAG接口怎么接,我看TI的文档上是直接接到一个外部接口上,对于产品,这个接口是不必要的。但是如果不必要的话,这几个接口怎么接呢?接地还是怎么样?能否帮我解释下,谢谢各位大哥了

网友A:
看相应手册,对不用的引脚,该上拉上拉,该下拉的下拉,特别对输入引脚

网友B:
不知道你的是几针的啊?

网友B:
这个比较复杂

网友C:
都悬空就行了吧

网友D:
我也一般悬空

网友E:
这个悬空就可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