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分析一下这个带温度测试的电容表的电路图

楼主:
大家好,这是一个带温度测试的电容表,请教一下,分三个部分,是用一个带比较器的单片机做的,请高手来分析一下,谢谢!
1.供电部分,电路如图所示,其中有一个2G02b的三脚IC,不知道是什么东西,网上也很难查到,请高手分析一下?
2.温度测量部分,我看过一种类似的电路,但是这个电路中,将热敏电阻与一个10K的电阻并联在一起,我就有点看不懂了,请高手分析一下?
3.电容测量部分,是用比较器做的,我查了很多资料,用比较器测电容容量,但是电路都很简单,而这个电路却有一点复杂,请高手再次分析一下?

期待。。。。。。

网友A(2010-04-09):
2G02b
感觉就是一个像7805一样的东西,你测一下两边是不是电压不一样
2图
通过测量电容的充放电或者放电时间来换算出温度的
1P1.6和P1.7输入,P0.2输出=0,给电容放电
2放完电,P0.2输入,P1.7输出=1,开定时器计时
3P0.2输入=1时得时间T1,这就是P1.7那个电阻的充电时间(叫R1吧)
同样可以得P1.6时间T2,那两个电阻一个叫R2和RT吧
中间公式很麻烦写,不好编辑
我就写个结果吧,T1*R1=T2*RT//R2不是除哟是并联
这样直接就可以算出RT的电阻了,然后查表得出温度
目的就是电路中没有电容的误差,还有什么电压,只有电阻误差
从消除误差来说我觉得还是比较有想法,哈哈

网友A:
不好意思刚才那个公式还是写反了晕
是T2*R1=T1*RT//R2
公式
充电公式
V管脚输入为1是的最小电压=(V电源电压-V管脚输出损耗)*(1-e^(-T/(R*C)))
T/R=C*ln(1-V管脚输入为1是的最小电压/(V电源电压-V管脚输出损耗))
两次测量
C一样的,V管脚输入为1是的最小电压一样的,V电源电压一样的
V管脚输出损耗,两个管脚在这里默认是一样的(注意引入误差)
T1/R1=T2/(RT//R2)
换成乘法
T2*R1=T1*RT//R2